LM2596-ADJ 负电源参考电路

楼主(2012-07-30):
    前段时间在做LM2596负电源输出时得到了大家的帮助,今问题已解决,奉上我的原理图!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2013-06-01):
正是我要找的 多谢楼主!

楼主(2013-07-21):
引用 网友A:
正是我要找的 多谢楼主!

  那是极好的

网友B:
这样不能共地吧
那直接按buck降压设计,然后把输出端当成地,把原来的地当负压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能共地吧
那直接按buck降压设计,然后把输出端当成地,把原来的地当负压不行了

可以啊 和外接供电电源共地。

网友:
供电 的地 为系统负电源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下,备用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2013-08-21):
不就是把正的ADJ逆用嘛  试一试效果先

网友:
正需要呢 谢谢哈

网友E:
最近也在玩2596 ,先收下,谢谢LZ分享

楼主(2013-09-21):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把正的ADJ逆用嘛  试一试效果先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玩2596 ,先收下,谢谢LZ分享

嗯嗯,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2014-08-26):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4-11-30):
各位效果怎么样了?

网友F:
对启动电流有要求,必须大于6A,不然供电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启动电流有要求,必须大于6A,不然供电就短路。。。

感谢指正问题。

网友F(2015-11-27):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起动电路需要6A,达不到6A就短路,改怎么理解呢

手册上有说,另外我自己也验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手册上有说,另外我自己也验证过!!

本质原因是这个芯片是电压控制模式,控制环路不会对输入电流进行限制,完全取决于内部MOS的过电流能力(即手册上的Icl_max=6.9A)。
当输出电压没有达到设定值,控制模式会让输入电流逐周期的增加下去,提升输出电压,直到达到设置点。
如果电源的电流能力不够,电压就会被拉下来,表现得像“短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质原因是这个芯片是电压控制模式,控制环路不会对输入电流进行限制,完全取决于内部MOS的过电流能力(即 ...

分析到位。。

网友:
标记一下!我也准备做2596供电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手下了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