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S加速曲线生成算法!!

楼主(2012-07-30):
独立开一个贴。。。把ID号是:coleyao的朋友的步进电机S加速曲线算法传上来造福大家!!!!。。

网友:
收藏了,以后也许能用到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没有简单的使用说明吗?

网友A:
好东西,附上一个使用说明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附上一个使用说明就完美了!

是啊。。如果coleyao附上公式就好了和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该PDF里有公式,可以根据该公式自己做Excel    可以实现任意速度之间S变化,变速时间可控等,以上均指运行期间,如果想减轻MCU负担,可做一个固定应用的表格,或折中做一个归一化表格。

PS:刚工作那年就是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PDF里有公式,可以根据该公式自己做Excel    可以实现任意速度之间S变化,变速时间可控等,以上均指运行 ...

这个公式我已经做出来曲线了。。貌似像抛物线。。。。我现在要用S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我已经做出来曲线了。。貌似像抛物线。。。。我现在要用S曲线。。。。 ...

把绘出来的线按翻转(忘记按哪条轴了),在做适当平移在于原来的线叠加就是S了,这样就是在图上看起来就是 速度无限接近起始和终止速度,中间陡的S曲线

网友:
谢谢了,一直不知道怎么计算,现在好了.

网友:
这个曲线的计算理论呢?有人能从步进电机的运动特性开始讲吗?我也希望有公式可以出来,毕竟有公式了,变任何数据都可以。

网友:
要试试这方法

网友C:
我用的是指数函数的曲线。

设步进电机的加速脉冲序列为N。

以下公式计算步进电机加速过程中第n个脉冲的频率:

g为设定的加速步数。即加速阶段的脉冲总数。

f0为启动脉冲。

fm为最高运行频率。

楼主:
我现在急需S曲线算法...最好大家已经做出来的公式.....不要大家写出的代码成果..我就要公式就行了.....谢谢啦..........各位大大帮帮...我.

网友:
感谢楼主,同时也同楼主一起求公式和原理。

网友:
这个标记下

网友:
http://www.arduino.cc/cgi-bin/yabb2/YaBB.pl?num=1231909180/1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论坛用arduino 实现的S曲线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急需S曲线算法...最好大家已经做出来的公式.....不要大家写出的代码成果..我就要公式就行了.....谢谢 ...

这个楼主看不到吗????

更详细的公式推导在其余资料上有,和这个差不多 无非是再加一个离散化过程罢了

楼主:
我不清楚。。这些所谓的频率。速度。脉冲数。。是不是以步进电机正步脉冲的频率来算的?还是以细分脉冲频率来算的???

网友:
如果细分前步进电机整步运行时是S曲线,细分后步进电机运行应该仍旧是S曲线,没有证明,我就是先算出理论的S曲线,然后8细分后用的。

网友D:
没看懂这个excel怎么用,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这个excel怎么用,求指教!

请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742-1-1.html

网友(2012-09-10):
这是好东西 感谢LZ的分享,帮顶先~

网友:
顶一下 留后有用谢谢

网友(2012-10-13):
我也来看看,。 这几天要用到电机。

网友E(2012-11-22):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指数函数的曲线。

设步进电机的加速脉冲序列为N。

但我想在ARM中实时计算怎么做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急需S曲线算法...最好大家已经做出来的公式.....不要大家写出的代码成果..我就要公式就行了.....谢谢 ...

不知道楼主做出来没有,我现在也急用 !!!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指数函数的曲线。

设步进电机的加速脉冲序列为N。

谢谢,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我想在ARM中实时计算怎么做好呢?

那就把指数函数的公式写到arm里,生成数组呗

网友:
你们那个看函数图像的是什么软件,共享下

网友:
就是将我们的数,导入一个软件生成图像的软件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S加速曲线生成算法,是为了,在减速的时候,不一下子减到最低,而是慢慢的降低吗

网友:
没用过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来学习学习

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
正研究这个,下来学习。

网友G:
那个生成图像的软件有人可以发下不,可以看到S型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生成图像的软件有人可以发下不,可以看到S型的样子

楼主给出链接来了

网友:
收下了先,谢谢LZ分享。

网友:
牛人就是这么多呢,佩服,正研究这S加减速呢!

网友(2012-12-24):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指数函数的曲线。

设步进电机的加速脉冲序列为N。

在mcu中不可以用这个公式呀?

网友:
正在研究步进电机,这个很需要,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3-09-27):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指数函数的曲线。

设步进电机的加速脉冲序列为N。

请问能否给出推导公式?

网友(2014-01-12):
准备用fpga写一个 加速算法,学习学习

网友:
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介绍?

网友:
为什么S曲线不用正弦曲线改造,而是用这种方法呢?

网友(2014-03-10):
好东东,多谢楼主

网友(2014-04-18):
很不错哦,值得参考

网友(2014-09-16):
想要实时规划S曲线,计算太复杂了

网友:
具体应该怎么利用曲线写。给个思路呗。周期是多少

网友:
是PWM调制的吗,先收藏再说

网友:
Mark 最近也在做步进电机控制项目

网友:
准备学习下电机控制,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4-11-02):
学习了  步进电机

网友(2016-02-28):
步进电机实现s曲线控制,一为了循序渐进加速到恒定速度运转,过程中不失步,便于较为精确的开环控i制;二来对于减速过程平稳,减速至零;说白了就是为了实现步进电机平稳准确的运行。

网友:
曲线控制有几种方法,最常用的可能不是类似指数的那类。曲线控制的效果,在步进电机速度曲线上看,加速过程形如“s”,减速形如对称的“s”。步进电机的速度对应stm32输送给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频率,从stm32控制上看,所控制的pwm频率曲线形如“s”形状。

网友:
对加速段进行说明,包含加加速段,匀加速段,减加速段,将加速段以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划分,计算每个时间段内的频率值与步数,如图中所示(p1,p2,频率值乘时间间隔就是步数),将频率值与步数制作成对应数组,一个给产生pwm波的定时器控制频率,一个给控制步数的定时器来控制步数。

网友(2018-04-10):
想知道在实际产品中用s曲线控制多不多?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收藏。

网友H:
单电机S曲线好整,多电机联动不好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单电机S曲线好整,多电机联动不好做

请教:多电机联动 启动和停止 应该用什么样的算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多电机联动 启动和停止 应该用什么样的算法呢?

梯型加减速算法

网友:
可以收下了

网友:
我现在在搞无刷的加速曲线,参考参考

网友(2019-11-29):
mark   步进电机S加速曲线生成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