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角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2-07-30):
在室外放置有一设备,设备原有倾角稍有变化便要报警或记录,因此选择一倾角传感器,

室外环境比较恶劣,比如温度等,要求传感器工作一定要稳定可靠,

输出数字信号当然更好,没有用过这类传感器,大家推荐下,谢谢!

网友A:
N1000060 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000060 这个怎么样?

楼上这个是模拟的哈!

网友B(2017-03-07):
SCA103T,芬兰VTI产品

网友:
SCA系列的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CA103T,芬兰VTI产品

在贸泽上看了一下,这东西要几百块一片啊。不知道楼主对精度的要求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贸泽上看了一下,这东西要几百块一片啊。不知道楼主对精度的要求怎么样。 ...

这个芯片,确实特别贵

网友: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pecial-purpose.html
http://www.analog.com/cn/search.html?q=tilt
一些民用领域,有客户在用廉价的ADXL362,还有无锡美新,FSL的两个型号在做倾角仪,精度软件优化后,可以做到0.0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