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自定义一个头文件?

楼主(2012-07-30):
自定义一个头文件是有固定的一种格式吗?
像这个开头和结尾,已经把.c写好了在.h中应该包含些什么东西?

#ifndef _I2C_H_
#define _I2C_H_

#include <reg52.h>

//模拟 I2C 总线的引脚定义
sbit I2C_SCL = P1^6;
sbit I2C_SDA = P1^7;

//定义 I2C 总线时钟的延时值,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取值 1~255
//SCL 信号周期约为(I2C_DELAY_VALUE*4+15)个机器周期

#define I2C_DELAY_VALUE

//定义 I2C 总线停止后在下一次开始之前的等待时间,取值 1~65535
//等待时间约为(I2C_STOP_WAIT_VALUE*8)个机器周期
//对于多数器件取值为 1 即可;但对于某些器件来说,较长的延时是必须的
#define I2C_STOP_WAIT_VALUE        1

//I2C 总线初始化,使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void I2C_Init();

//I2C 总线综合发送函数,向从机发送多个字节的数据
bit I2C_Puts
(
unsigned char SlaveAddr,
unsigned int SubAddr,
unsigned char SubMod,
char *dat,
unsigned int Size
);

//I2C 总线综合接收函数,从从机接收多个字节的数据
bit I2C_Gets
(
unsigned char SlaveAddr,
unsigned int SubAddr,
unsigned char SubMod,
char *dat,
unsigned int Size
);

#endif        //_I2C_H_

网友:
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将.C文件里的子函数在.h文件里声明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