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判断220V市电灯泡的亮灭?

楼主(2012-07-30):
请问判断市电灯泡的亮灭有什么好的方法?
要做7路。目前想的是 电阻分压,阻容降压。但是焊7路有点烦的,有没有更加犀利的方法?

= = 习惯性的进了单片机板块。不知道有没有发错区。错了的话麻烦阿莫移一下。不好意思。

网友A:
电源相线套上小电流互感器,出来后,串个整流二极管,然后AD采样就可以了。个人觉得这样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相线套上小电流互感器,出来后,串个整流二极管,然后AD采样就可以了。个人觉得这样最简单 ...

互感器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请百度“电流互感器”,有卖体积很小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百度“电流互感器”,有卖体积很小的那种

嗯,看到了。不知道贵不贵。。。谢谢回答

网友B:
光敏电阻检查? 楼主不考虑隔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敏电阻检查? 楼主不考虑隔离么?

隔离有想过,但是考虑成本,还有做好后就不再动它应该不会有危险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到了。不知道贵不贵。。。谢谢回答

电灯多大功率的呢?小电流互感器很便宜。结构类似环形电感,价格也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灯多大功率的呢?小电流互感器很便宜。结构类似环形电感,价格也差不多的。 ...

220V的指示灯。功率很小。

网友:
用光耦好了

网友A:
那几块钱的就行,当然质量好的贵点。感觉这种感应的方法比较保险,本身就是隔离的。安装也方便点,只要把电源线从互感器的孔里穿过去就行了,也不用剥绝缘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块钱的就行,当然质量好的贵点。感觉这种感应的方法比较保险,本身就是隔离的。安装也方便点,只要把电 ...

听起来有点爽的

网友:
指示灯,那功率肯定很小了,就算1W吧,线上流过的电流也就5mA,再经过互感器变比,出来的电流好小的,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功率是在太小,可能感应电压到不了二极管的导通电压,那你直接把二极管去掉,串上一个电阻接单片机AD,然后并上并上一个电阻采样好了,小电流一般没问题。并的电阻阻值你找个一样的指示灯实测下那个阻值合适吧。

网友C:
用光耦隔离  实际测试 高电平4.9   低电平0.225V

网友:
用人,单片机上接七个开关,每人管一个开关,当灯亮时按住开关,灯灭时放开开关,要离开时让人替班,这样最简单。

网友D:
指示灯不是自己点燃的吧?有开关控制吧?一般采用钮子开关吧?

把开关换成双刀的,一路给灯泡供电,另外一路你怎么接都是最简单的。

网友:
用光敏电阻检测亮度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不是自己点燃的吧?有开关控制吧?一般采用钮子开关吧?

把开关换成双刀的,一路给灯泡供电,另外一 ...

指示灯是并在断路器上的。就相当于一个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耦隔离  实际测试 高电平4.9   低电平0.225V

指示灯是露天的,如果罩住的话就失去指示灯的意义了。怎么才能不影响指示灯本身功能的情况下屏蔽干扰使用光敏?

我看错了。用光电管貌似可以。

网友:
指示灯是并联在断路器上的啊。。。那这种指示灯应该是氖泡的,电流很小的,互感器估计检测不出来,直接用光耦隔离吧。检测电流的想法比较不靠谱

网友:
15楼光耦靠谱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具体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灯是并在断路器上的。就相当于一个用电器。

好家伙!这么雷人的设计,你管那个断路器怎么控制不结了?管这些破灯干什么?它们亮与不亮又不会死人。如果这些灯要确保有足够长的寿命,用兆欧电阻串联氖泡来代替最节能,也不容易损坏。

控制断路器的中间继电器上面找一组开关。

或者,把220V小灯泡换为LED,用电容串联电阻降压,桥式整流后直接给LED,同时在LED两端并联光耦,输出侧已经隔离,爱怎么接就怎么接。不过,这么累赘肯定不如氖泡省事。

网友:
以前做过光敏电阻检测LED的亮灭,电阻与光敏电阻分压接比较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