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DE2(转)

楼主(2012-07-30):
初识DE2开发板

         DE2的资源非常丰富,包括

1. 核心的FPGA芯片-Cyclone II 2C35 F672C6,从名称可以看出,它包含有35千个LE,在Altera的芯片系列中,不算最多,但也绝对够用。Altera下载控制芯片- EPCS16以及USB-Blaste对Jtag的支持。

2.存储用的芯片有: 512-KB SRAM,8-Mbyte SDRAM,4-Mbyte Flash memory

3. 经典IO配置:拥有4个按钮,18个拨动开关,18个红色发光二极管,9个绿色发光二极管,8个七段数码管,16*2字符液晶显示屏,

4. 超强多媒体:24位CD音质音频芯片WM8731(Mic输入+LineIn+ 标准音频输出),视频解码芯片(支持NTSC/PAL制式),带有高速DAC视屏输出VGA模块。

5.更多标准接口:通用串行总线USB控制模块以及A、B型接口,SD Card接口,IrDA红外模块, 10/100M自适应以太网络适配器,RS-232标准串口, PS/2键盘接口

6.其他:50M,27M晶振各一个,支持外部时钟, 80针带保护电路的外接IO

7.此外还有:配套的光盘资料,QutuarsII6软件,NiosII 6.0IDE,例程与说明文档。

DE2的使用

关于DE2资料光盘的使用

主要的可以参看他的用户手册,里面有关于DE2的资料的详细使用说明,板子的电路原理图,模块图,管脚图,和各个模块的Datasheet等等。

可以这样来看:

DE2_System:

\Datasheet                  DE2板子上的各个模块的详细的官方Datasheet,来自各个芯片厂商。

\DE2_demonstrations   丰富的例程,里面很多适用的例子,比如SD_Music_Player.等

\DE2_lab_exercises     DE2提供的试验内容,里面有很详细的操作步骤截图。

\DE2_schematics        DE2板子资料,包括布线,电路板的资料

\DE2_tutorials           例如详细的讲解SOPC Builder的使用。

\DE2_user_manual    用户使用指南与手册.综合的说明。

\Altera_Debug_Client   DE2的调试工具,可以直接下载Nios处理器的汇编代码,C语言代码等。

\DE2_control_panel      DE2控制面板,直接操作DE2板子上的各个模块的工作状态。

程序下载方法

         第一种成为RUN模式,需要将板上RUN/PROG开关(LCD旁)拨到RUN,是用USB-Blaster直接将sof文件烧到 Cyclone FPGA芯片,这样掉电之后就没有了,重启后需要再次烧写。

         第二种模式为AS模式,将RUN/PROG开关拨到PROG模式,然后在Qutuars下载模式设置为AS模式,选择pof文件下载,这样直接下载到EPCS16 Configure芯片中,每次复位,会根据EPCS16里面的内容重新烧写Cyclone II芯片。

关于管脚分配

   当我们创建一个FPGA用户系统的时候,到最后要做的工作就是下载,在下载之前必须根据芯片的型号分配管脚,这样才能将程序中特定功能的管脚与实际中的FPGA片外硬件电路一一对应。

         通常的管脚分配使用的是拖拽法,然而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中,这样是非常的不现实,可以使用CSV文件分配法,方法是在Qurtus II的Assignment菜单下面的Import Assignment项中,定位到要分配的管脚文件即可(对于做Nios核必的通用管脚分配,可以参照de2_system\DE2_lab_exercises\DE2_pin_assignments.csv文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你的顶层文件管脚命名必须与CSV文件中管脚一致。所以顶层文件如果用Verilog来写的话那将更加的方便,当然这是对于对于做Nios核而言的,你可以直接从Demo中拷贝一个顶层文件作为你的顶层。只要稍加修改即可,也可以定义自己的额外管教分配。

认识Nios II 系统

    现在开始写一些关于Nios的东西,初次接触Nios II,只能写一些简单初级的东西,主要是个人对它的一点认识,希望能对今后新手学习提供一定的帮助。

Nios II ,准确的说,是一个IP核,即知识产权核,使用特定的硬件描叙语言写成的一堆代码罢了,如果不将它烧到特定的FPGA或者CPLD芯片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Altera的NiosII软核,说白了就是一个CPU,内部像其他处理器一样,都包括指令解码,地址译码,指令队列,中断管理,总线时须控制,DMA控制等等。

NiosII还支持最多两套用户自定义指令集,者可以有用户自定义模块来实现。

一个Nios系统应该至少包括一个Nios CPU,1个片上RAM(Onchip-RAM),当然还可以添加其他厂商的IP Core和自定义用户逻辑。这些模块共同使用者一块包含有大量逻辑阵列的FPGA芯片,组成片上可编程系统,也称为SOPC (System On Programmable Chip)。

这个片上系统然后与外电路连接,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完整的用户系统。下面给出一个NiosII系统的典型模块图:

Avalon总线

在这里不得不提Avalon总线,Avalon总线是NiosII系统各模块之间的纽带,它内部复杂,但对外部却保留着相对简单的接口,没有复杂的总线应答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它来连接我们的自定义模块。

比如你的用户逻辑中主要负责采集数据给总线,那么你充当的角色就是数据的提供者,你至少应该给Avalon总线read,readdata,clk的接口,其中read为总线的读取请求信号,对用户模块为input, readdata信号为8,16,32位数据,对用户模块而言为output,clk为总线为你提供的统一时钟信号,可以为读取你的设备提供时钟。当然总线提供的reset信号可以用作你的设备的初始化。

    同理如果你是输出模块,从总线上面接收数据,那么你应该向Avalon总线提供write,writedata,clk的接口,如果你的模块即是输入又是输出,那么你应该他们都包括进去。

还有就是Avalon总线提供的信号类型的名称,一般的是高电平有效,如果是低电平有效,那么在后面会加上一个“_n”例如reset是复位类型的信号(高电平复位),那么reset_n就是低电平有效。

关与Avalon总线其他信号线,比如irq,readdatavalid,waitrequest, flush等等,用到的时候Google吧。

利用SPOC Builder 创建 Nios II 系统

         Qurtus II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创建Nios系统的工具,即SOPC Builder,这个工具只有在新建了一个Quartus工程文件后才能使用。下面我们创建一个Qurtus工程:

输入名称,定位文件位置以后,选择器件为我们使用的“Cyclone II 2C35”

运行SPOC Builder,新建Nios项目,输入名称,选择Verilog作为生成文件的语言:

然后就是添加Nios系统组件了:

首线添加nios_cpu:

设置CPU类型,这里就使用最简单的一种。

添加以后,你可以重新给CPU命名,名一个容易记忆的名称。

然后就是选择一个最片上RAM,选择Avalon Components > Memory > On-Chip Memory (RAM or ROM),双击就添加了,设置类型,选择的大小要根据开发板来定,比如我们使用的是DE2,那么最有最大Memory限制,根据情况而定。

添加好了以后系统会自动将RAM与Avalon总线连上,窗口中个模块前面的曲线就是这个含义。

这时一个最简单的系统就做好了。

注意,此时如果点击生成“Generate”的话,会报错,你还必须制定CPU的boot Address与reset Address

双击cpu_0模块,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地址为你添加的On-chip Memory即可。

当然你可以添加更多模块,也可以人工修改每个模块的基地址。但要注意的是若果要加上CFI Flash Memory(Common Flash Interface)的话,必须要加上Avalon Tristate Bridge,即Avalon三态桥接器。通过Avalon Tristate Bridge来连接结Avalon master 和Avalon Slave。

         如果你需要在运行的时候进行调试,你应该加上jtag_uart模块。

你可以为你的模块选择参数,比如,你添加了一个PIO,可以选择它是输入还是输出,或者是输入输出都有,SOPC Builder会根据你的参数产生相应的HDL文件,如图:

你还可以为你加上的IO模块产生中断,比如在你自定义的模块中向Avalon总线提供irq类型的信号,那么在SOPC Builder产生系统的时候会给你定义中断号,比如你添加4Bit的PIO给4个Button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否产生中断,如图:

你还可以为指定为你的模块产生仿真元数据,提供给像ModelSim这样的仿真软件仿真信息,当然Qurtus自己也能够进行波形仿真。

SPOC Builder 生成的文件

         SOPC Builder生成的文件包括:核模块的ptf文件,.sopc_builder文件加下面的install.ptf文件,nios系统的顶层模块的HDL文件,例如:你的Nios工程名为nios,那么顶层文件名应该是nios_0.v,还包括了nios_0.v调用了各个子模块的Verilog文件。仿真文件和一些其他的其他的文件。

         其中ptf文件是Nios系统的描叙文件,此文件在后面创建Nios Project时候会用到,Nios IDE通过这个文件来生成并且编译Nios Project的库文件,以便你在用户C语言程序中引用。下面来看一个ptf文件:

         下面来看看它生成的另外一个文件:nios_0.v

这是nios系统的核心模块,但是还不是顶层模块,它有时需要外部提供PLL时钟,或者是需要将自己模块的export管脚连接到核外用户逻辑上。看一个nios_0.v:

一个nios系统主模块中包括很多module,但是只有只有一个module与模块的文件名相同,这个就是主模块,它调用了很多组件的HDL模块,然后将其他组件的export引脚对外暴露,各组件与CPU的连线即Avalon总线对外封闭。

这里提一下核的顶层模块(这里是nios_0.v)里面的管脚命名规则:

凡是input,则为“模块端口名称”+“to”+“模块实例名称”,

凡是output,则为“模块端口名称”+“from”+“模块实例名称”

例如上图中的nios_0.v的核中实例化了AUDIO_MOD模块,命名为the_AUDIO_MOD

那么AUDIO_MOD的外部输入adcclk命名为:

dacclk_to_the_AUDIO_MOD.

基于Nios系统的顶层结构图

         这里说明以下,这里的系统顶层图不是Nios的顶层图,而是用户创建的项目的顶层图,它调用了用SOPC Builder创建的nios系统顶层模块,除了包括系统的nios模块外,还包括一些核外用户逻辑,例如PLL时钟,I2C控制块等等。下面给出我们的音频系统的顶层结构图。

         我们可以在系统的顶层图中使用用户逻辑,此时的用户逻辑是与系统总线没有关系的,他是与Nios系统没有直接关系的电路,在这儿称之为“核外用户逻辑”,比如说在我们系统中的I2C对AV的配置(当然这也能够通过OpenI2C模块加到总线系统中去),核外逻辑可以用于与核无关的部分(直接连接到外部),也可以为核提供输入,或者接收输出。

         在Nios总线系统内部,也可以添加用户自定义逻辑,这时候成为用户自定义组件,Interface To User Logics,但是这个时候就要和Avalon总线打交道了,因此必须满足Avalon总线的规则,下面就我们的系统中使用的模块做简单介绍。

为Avalon总线创建自定义组件

         在假设WM8731芯片初始化到正常模式后,我们的用户逻辑只需要做两件事情:

1.     将WM8731的ADC输入采集转换成并行的16位数据,送到Avalon总线

2.     从总线上读取16并行数据,经过转换,串行的送到WM8731的DAC通道上

这是一个经过测试后的独立模块,用图形描述如下:

和Avalon总线接口有两个FIFO,

ADC FIFO对总线有(iRD, iRD_CLK, iRST_N , oDATA)

其中 iRD为read类型,iRD_CLK为clk信号,iRST_N为reset_n信号,oDATA为readdata

DAC FIFO对总线有(iWR, iWR_CLK, iRST_N , iDATA)

其中 iRD为read类型,iWR_CLK为clk信号,iRST_N为reset_n信号,iDATA为writedata

         该模块还与三个PIO间接与总线相连,一个为输入控制信号,另外两个为FIFO对于总线的状态信号。模块的其余管脚均为export类型,连接到WM8731的硬件端口。

         下面简要说明一下在SOPC Builder里面添加自定义组件的步骤.

         打开SOPC Builder ,在左边的组件列表中选择Interface to User Logic 双击,在弹出对话框中添加已经封装好的自定义模块的Verilog文件,注意先添加顶层模块,然后添加底层被调用的模块,在添加之前首先要将这些文件拷贝到工程文件目录。

         然后点击Read ports from files,然后按照刚才定义的信号类型,选择Type,最后Filished。

添加完成后,重新生成你的nios系统,这时ptf文件,以及nios的verilog文件都会做相应的改变。但是你的QurtusII 工程顶层文件中的核模块任然没有更新,这个需要手动更新。你需要编辑顶层的Verilog文件,在调用nios_0.v的地方加入你的模块,去掉无用的模块。

按照前面所说的nios系统的管脚命名规则,可以直接根据输入或输出类型直接添加模块引脚,并且与外部电路相连,这里指的是从自定义模块中export的管脚。

例如下图所示:

经过上面的步骤,在原来的核的基础上,添加了自定义模块,只要编译成功,我们的核就完成了,接着就是去Nios IDE下面写C语言程序了,前提条件是你的自定义模块已经测试成功。

用Nios IDE 和C语言编写程序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打开Nios II IDE,新建工程了。启动Nios II IDE (实际上是Eclipse的插件),将Workspase设置为我们的QurtusII工程目录。New a Project ,选择Nios II project,如图:

点击下一步。输入工程名称,选择ptf文件,就是SOPC Builder建成后的ptf文件,定位好文件放置的目录,然后就可以下一步了。

新建一个工程后,就可一写C语言程序了,新建的软件项目统称会包含一个syslib,这个C语言库就是根据ptf文件生成的特定Nios系统的库文件,里面定义了Nios系统中的每一个模块的基址,中断地址,等等。

通常,比如你有一个模块叫做sdram_0的模块,那么Nios II会生成相应的模块基址常量名为SDRAM_0_BASE,全部是大些字母,以表明是全局常量,比如你在核中加了一个button_pio的模块,并且要求SOPC Builder产生中断,那么这时你可以访问BUTTON_PIO_IRQ来获取中断时间,或者捕捉中断信号。

说白了,在Nios里面用C语言编程实际上就是使用两个函数:

         IORD(MODULE_BASE , OFFSET_ADDR) //读取总线上面特定设备的值,

例如读取名为sram_0的SRAM地址偏移量为0x00001的数据(假设没有越界,数据宽度为16位),那么也可以这样写:

int i=0 ;   i=IORD(SRAM_0_BASE,0x00001);

IOWR(MODULE_BASE , OFFSET_ADDR,DATA) //向特定模块,特定偏移地址写入DATA数据。

例如向名称为sdram_0的SDRAM地址为0x0002ffff的地址中写入0x55AA数据。可以这样写:

IOWR(SDRAM_0_BASE,0x0002ffff,0x55AA);

初写程序,主要也就用到这两个函数,原因是目前只涉及到了总线设备的读和写。

必要的时候,可以从Demo中拷贝一些现成的函数,例如LCD的测试函数,DM9000网卡读写等等,经过整理,工程文件加里面的函数文件越来越多,你可以编写复杂的程序了。

下面是Nios II IDE的工作环境: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中断的设置函数,以下举按钮的中断设置为例:

void Button_Irq_Init()

{

/* Enable all 4 button interrupts. */

set_pio_irq_mask(BUTTON_PIO_BASE, BUTTON_INT_MASK);

/* Reset the edge capture register. */

set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 0x0);

/* Register the interrupt handler. */

alt_irq_register( BUTTON_PIO_IRQ, NULL, (void*)Button_Handle);

}

int Button_Handle()

{

KEY_STATUS=get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 //获取按钮的值

outport(LED_GREEN_BASE,KEY_STATUS);         //亮灯显示 set_pio_edge_cap(BUTTON_PIO_BASE,0x0);

   usleep(BUTTON_STOP_TIME);

outport(LED_GREEN_BASE,0);

switch(KEY_STATUS) //判断按钮值

     {

      case 1 :   { break;}        //按了button_0

      case 2 :   { break; }       //按了button_1

      case 4 :   {break; }     //按了button_2

    case 8 :   {;break; }    //按了button_3

     };

}

   说明:这样通过alt_irq_register()函数注册了中断之后,只要在Main函数中加上这个函数,那么以后就可以相应按键事件了。

   关于Nios的编程就写到这里,可以参考我们的源程序。

技术总结

1. 关于FPAG芯片

FPGA就是一块可编程门阵列,可以只烧写用户逻辑,也可以只上核,也可以两个同时使用。

不上核的优点是:电路简单,时序易懂,易于仿真,编译。

                            缺点是:扩展性不好,芯片利用率不高

上核的优点是:可以添加第三方IP Core,可以处理复杂任务,上操作系统,处理中断

                            缺点:测试,仿真需要的时间长,还有软件版本的限制。

                   得到的经验是:做小模块的测试,不上核,等到各个模块都测试成功之后,上核测试。

2.     关于自定义用户逻辑

一定要有明确的接口的概念,在弄清楚输入,输出后,尽量将模块封装好,不必要的输出最好不要,能够节省的输入尽量节省,把事情尽量放在模块内部来完成。

读懂规则,少走弯路。

3.       关于软硬结合编程

先熟悉硬件,完整的理解Datasheet,熟悉硬件的工作模式,一旦选准工作模式,规划好设计方案后,就尽量避免更改方案,进而进行有效率的开始软件的开发。

网友A:
DE2-35是个很经典的板卡……
不过现在想入手DE2-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2-35是个很经典的板卡……
不过现在想入手DE2-115

我也是,3000大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3000大洋啊!

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么?

没呢,二手的也要1800。

网友:
出一个DE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