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时钟分频

楼主(2012-07-30):
void RCC_Configure(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当我把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换成RCC_PCLK1Config(RCC_SYSCLK_Div2)之后,时钟运行速度变慢了一倍,GPIOA口,这是为啥的说,本人新手一枚额

网友:
大概是1分频与2分频的差别

网友A:
1 话就是没有分频吧, 2 的话就是把频率除2了,那频率自然慢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话就是没有分频吧, 2 的话就是把频率除2了,那频率自然慢了一半

可是GPIOA是在PCLK2的吧,好像原因是PCLK的时钟是从HCLK来的,不能从SYSCLK来,按它的库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