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B定制液晶问题

楼主(2012-07-30):
定制了快彩色液晶,HT1621B驱动。。静态显示没问题。但是动态显示数字 ,数字看不清楚。显示2位还可以,2位以上有些就看不清楚了。有用过的没有 解释下。论坛里的有些程序也用了,但是没什么用。

网友:
静态没事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是不是往1621传送太频繁太快?显示ram总被刷新?

楼主:
我也试过2MS 刷一次 也不行。

网友:
好像液晶的刷新速度才几十赫兹哦!

楼主:
软件问题。。。。。。

网友:
频率好像是30~60HZ好些,

网友:
HT1621B还能驱动彩色的吗?

网友(2012-11-06):
彩色的驱动频率是比单色的要快的,1621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