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介绍一下哪里维修示波器的,推荐一下。泰克示波器

楼主(2012-07-30):
我的示波器坏了,自己不会修,是泰克示波器,有哪位可以修或者谁知道哪里可以修,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拆来自己捣鼓呗,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同意,建议拆开上图看看,找维修手册,一般都有

楼主:
这个真修不了,TDS3052 自己没那水平啊,有没知道的

网友:
只换过TDS1002的 背光。。

拖了老长的线接成外供电。。

楼主:
风扇不转,开机屏幕闪一下,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建议先与泰克售后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