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LCD 求各路大神看看

楼主(2012-07-30):
找到一块液晶 上面写着 ABG192064c-00 V1.1 网上找了几天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资料。
      没办法啦,这里大神多,哪位大神帮我看看。
      我拍了照 ,把图上传了。
      在原来的板子上带电测量了下,管脚位置竟然和 百度19264中说的相反的,这下更纠结了。

网友A:
1+2re3rs4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re3rs4e

什么意思?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http://www.av-display.com.cn/cn/ ... earchkeys=ABG192064
看看这个网址,跟ABG192064E引脚差不多

网友:
19264一般是KS0108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v-display.com.cn/cn/Products_List.aspx?menu=search&searchkeys=ABG192064
看看这个网址,跟 ...

谢谢 应该就是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v-display.com.cn/cn/Products_List.aspx?menu=search&searchkeys=ABG192064
看看这个网址,跟 ...

奇怪了,这个网站 只有C 型号的 没有图纸  其他的倒是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了,这个网站 只有C 型号的 没有图纸  其他的倒是有图纸

引脚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是兼容的。

不兼容吧, 那官方网站 给出的ABG192064C ABG192064E  ABG192064F, ABG192064C 没有图纸 ABG192064E 和ABG192064F 就不一样。ABG192064F 有21个管脚  而ABG192064E 只有20个 其中 数据线 等 管脚 排列也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兼容吧, 那官方网站 给出的ABG192064C ABG192064E  ABG192064F, ABG192064C 没有图纸 ABG192064E 和A ...

你找跟你的那个引脚一样的就行了,你按这个图中的引脚测试一下,看看一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跟你的那个引脚一样的就行了,你按这个图中的引脚测试一下,看看一样不一样 ...

额 电源和 VCC 什么不能测试啊, 万一错了 就烧了

网友C:
先判断VCC 和 GND

别的时序,慢慢来

搞定的时间和你玩屏多少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判断VCC 和 GND

别的时序,慢慢来

网友D:
电源和背光单凭照片就能确定了,在他们网站上找个pin数一样电源背光一样的手册试试,这东西信号线错了还能烧了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和背光单凭照片就能确定了,在他们网站上找个pin数一样电源背光一样的手册试试,这东西信号线错了还能 ...

..............发现 电源和 背光 和网上的 恰恰相反。。。。。。。。。。。。。。。。。。。。。。。。

网友:
哈哈,感谢4楼提供的网址。我有一块。。也是找了好就。。。都没找到。。。。。

网友E(2014-09-10):
你运气不错啊。我今天也在废品店弄到一个*********车载显示器。里面有一个mega64的单片。屏也是你说的这个型号。板子上有丝印注明屏的接口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运气不错啊。我今天也在废品店弄到一个*********车载显示器。里面有一个mega64的单片。屏也是你说的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