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05S-1W隔离电源 为什么输出是5.6V啊????

楼主(2012-07-30):
我的B0505S-1W输入是5.0v输出怎么是5.6V啊?

网友:
也许它的输出没有稳压...

网友A:
没稳压、负载小。

网友B:
这个型号就是没有稳压的,输出偏差10%是规格书里面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稳压、负载小。

我是给485通信供电的,用这个模块还需要加稳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就是没有稳压的,输出偏差10%是规格书里面写的。

噢,您好,请问这种隔离电源有带稳压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您好,请问这种隔离电源有带稳压的吗?

可以使用稳压输出的隔离模块

详情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9709-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稳压输出的隔离模块

详情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9709-1-1.html

外加10%标称功率的预负载就好一些了。它规定功率不得小于10%
我通常用2个470R的电阻并联
当然,即使这样它的输出也会高一些,大约5.3-5.4左右(外接只有一个485收发器,不怎么耗电)
但无需额外处理,因为标称5V的芯片都允许正负10%的电压误差,所以这个值恰好在规定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加10%标称功率的预负载就好一些了。它规定功率不得小于10%
我通常用2个470R的电阻并联
当然,即使这 ...

噢,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
带载30mA左右电压基本可以降到合理范围,看LZ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