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系列处理器数据总线问题求救!

楼主(2012-07-30):
本人菜鸟,以前没有搞过硬件产品开发,请教大家一个比较弱的问题:207处理器的数据总线有FSMC_D0-D15,在做开发时,比如我的OV7670摄像头要占掉8条数据总线,而NAND FLASH占掉8条数据总线,12864液晶屏貌似也要用掉11条数据总线,而它们三者肯定有共同工作的时间,这数据总线不够用呀,应该是我把数据总线的概念理解错了吧,那请问大家像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连接这三者总线的硬件电路呢,是无需用FSMC_D0-D15吗,还是复用即可,请大家指点迷津?先行谢过。

楼主:
写错了,12864也是8条数据总线,总之按照我目前的想法,这个数据总线FSMC是肯定不够用......

楼主:
可能我对这个数据总线的概念理解有错误!

网友:
FSMC_D0-D15是数据总线,不会有多个设备同时使用数据总线的,因为FSMC还有地址总线和控制线,可以选择使用D0-D15的设备

网友A:
总线是什么? 不就是大家都接上来么? 当然都接在一起,不然也不叫总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是什么? 不就是大家都接上来么? 当然都接在一起,不然也不叫总线了.

那CPU如何区分是谁发来的数据或如何给某个器件发送数据呢?

网友:
不是有片选信号么? 你要保证你要访问的器件的片选信号有效...

网友:
片选,片选!

网友:
楼主,建议看看大学里的计算机体系方面的书

网友:
伤心欲绝,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