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的无刷电机转的时候正反转开环电流和转速不都相差很大

楼主(2012-07-30):
          最近在试一个100W的无刷电机驱动器,开环测试正反转的转速相差1倍左右。电流正反转的时候相差3倍左右。并且一次执行一个电角度的调试电机霍尔开关时序会乱。但接上原厂的驱动器又没任何问题。后面我看电机上面有调整霍尔开关的位置调了以后电流和转速都比较接近了10%内的偏差。让我费解的是原厂要是霍尔开关位置有问题原厂的驱动器为什没问题。在说他们在出厂前应该也是调好的呀。电机照片

网友:
你自己线接错了,还去调人家霍尔,完了还说人家驱动也不对......

楼主:
应该不是线接错,电机运转是顺畅的如果线接错电机应该会有抖动.我是说原来配的驱动在不调整霍尔的情况下也能很好工作.

网友(2012-11-28):
电机和驱动器是配套的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线接错,电机运转是顺畅的如果线接错电机应该会有抖动.我是说原来配的驱动在不调整霍尔的情况下也能 ...

并不是所有的电机HALL接错都会抖动的。至少在接错HALL的某几种情况下不会。。

楼主:
好像确实是线接错了。现在问题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