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控制VGA输出图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7-30):
   本人FPGA刚入门,想做一些有关VGA显示相关界面的东西,开始的时候需要用RAM进行存储,之后读取RAM信息以显示界面。
  开发板上有VGA接口,红色3位,绿色3位,蓝色2位。但是看了网上太多资料,都是直接画矩形的。
  现在同步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显示这块不会做。
  网上找的大多代码都是
  assign a = (11'd0< Colume_Addr_Sig) && (Colume_Addr_Sig <11'd100) && (11'd0< Row_Addr_Sig ) &&(Row_Addr_Sig <11'd100);
   assign {Red_Sig[2:0],Green_Sig[2:0],Blue_Sig[1:0]} = (a) ? (color): 8'd0;
  这样画出的矩形之外的区域就会变成黑色,
希望做过的能给个帮助。

网友A:
示范资料重点是把图形显示出来,关注的是同步,所以用简单色块不用显存,你想画图形,那就需要你有个显示RAM,有两方访问,一方是显示驱动程序的定时读以便刷新,另一方是你写数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范资料重点是把图形显示出来,关注的是同步,所以用简单色块不用显存,你想画图形,那就需要你有个显示RA ...

如果存800*600的byte信息,怎么显示整张画面?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我是新手。

网友:
800*600=480000,你可用512K*8位的RAM显存,浪费其中部分地址,址,扫描显示根据行场译码为线性RAM地址,写入时用地址译码器把两维地址转成RAM的地址,注意两者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