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UBLOX-GPS问题,为什么COM速率不能保存

楼主(2012-07-30):
新手请教UBLOX-GPS问题,为什么COM速率不能保存
我现在有一个ublox NEO-6M-0-001的模块,默认的COM速率为9600,我想在APM2.0的飞控上使用。
但是使用UBLOX软件调整速率38400后,但是断电后又恢复了9600。
请高手给看看,为什么无法保存配置。

网友:
这上是肯定不能保存的,你断电时一定是将所有电源全关闭的。这个芯片应该是ROM版本的,也就是固化程序的,改波特率后是不能完全掉电的,必须保持VBAT端子的供电才行的,要不你就得每次上电再次指令。

网友(2012-10-02):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
楼主需要选择芯片应该是FLASH版本,才能保存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