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的verilog模块例化自动生成插件,强力推荐~~~

楼主(2012-07-30):
这个是在windows下的gvim 7.3中测试过的,其他系统其他版本修改下也应该能用。

配置插件:
将插件(vlog_inst_gen.vim)拷贝到一个目录,并将下述一句加入到你的_vimrc中就行了
so %path for that file located%\vlog_inst_gen.vim

用户自定义命令和快捷键:
User defined command:
        VlogInstGen : generate verilog instance
        VlogInstMod : change working mode
Default hot-keys:
        ,ig         : VlogInstGen
        ,im        : VlogInstMod

希望大家能试用,并提供下bug啊~~~

最新版本更新处:
http://www.vim.org/scripts/script.php?script_id=4151

网友A(2012-08-29):
请问你哪个自定义命令和快捷键的语句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哪个自定义命令和快捷键的语句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啊?

用vim打开*.v文件后,可以直接通过输入“,ig"(引号内)的快捷键来生成模块例化;

或者通过自定义命令,输入":VlogInstGen"来完成相同功能~

网友B(2012-10-20):
非常好用,是楼主写的吗

楼主(2012-12-25):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用,是楼主写的吗

嗯哪~~~

网友:
我们用emacs,上层几乎不用自己写

网友(2013-05-26):
非常好用的。多谢啦。

网友:
大家尽量把VIM下有利于编程的插件集合起来。

网友C:
非常好用。多谢啦。

网友:
自动生成testbench模板,但testbench里例化的时候如果源程序有传递参数(parameter),不能正确的例化参数,可以用LZ提供的那个
我这也是修改别人的,修复了一个bug

没有那个语法检查的详细
不支持
module test
(
         input   xxxx;
        output reg xxxx;
)

module test
(
         clk,rst,xxx
)
这种声明的testbench生成

这样比较常用的声明是没有问题的
module ClkDivideEven   #
(
    parameter    TDDR = 10
)
(
    Clk,
    RSTn,
    pClkOut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output              pClkOut ;

网友:
这东西怎么用呢

网友D:
就是已经配置好了,如何在编辑过程中操作使用呢

楼主(2013-07-27):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用。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已经配置好了,如何在编辑过程中操作使用呢

有快捷键,默认是命令,ig

好像是,最近实习累死了

网友(2015-02-09):
最新版本更新处
打不开了
这东西
win和linux下插件都是这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