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测量可控硅调功器的斩波波形

楼主(2012-07-31):
本人用CS5460去测量可控硅调功器的斩波波形,结果与实际值相差甚远。在选择CS5460A之前,还专门对斩波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其带宽应该小于CS5460a的带宽,且在使用时我也关掉了CS5460A的低通滤波,单就是测试结果偏差较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恳亲大家指导(正弦的测试结果正常)

楼主:
拉一把啊,要不就沉下去了!

楼主:
有用过次芯片的请举手啊

网友:
5460好像是4k的采样速率,应付可控硅斩波应该没问题吧。是不是你测量的表计不是真有效值的呀,5460是真有效值测量的,非正弦波时跟普通万用表读数差很多的

楼主:
上面的老兄说得很对啊,我也在怀疑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关键是万用表测出来的和我自己通过导通角算出来的电压值是一致的,CS5460和万用表测出来的数据最大要差60V,此问题待进一步研究

网友:
cs5460能把 每次采样点读出来吗 看你cpu速度是不是够快了

楼主:
感谢dxdqdxdq 的提醒,测试结果没有问题,只是仪表选错了,应该选择真有效值的仪表,谢谢提醒。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