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设为9600传输不正常,115200却正确

楼主(2012-07-31):
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时,传输的数据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则正常,若是字符串发送,则不正确,好像是传输的字节多了就不正确了,而在115200下全部都正常。芯片是STM32F1003RC的,很奇怪的一个怪问题啊

网友A:
我用STM8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TM8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然后呢然后呢

网友:
stm32 stm8都没有遇到,就算有也是程序的问题,代码也不发,怎么查?…

网友:
传输汉字编码时接收到乱码,传输英文或数字字符串时正常。

网友:
检查下传输位是否为 7bit

网友:
串口工具不支持汉字吧

网友:
检查波特率是否准确

网友:
发完一个字节后有查缓冲空标志了吗?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下

网友:
串口助手是支持汉字的,可能是你的时钟频率设置的有问题,试下标准的72M。

网友(2012-09-04):
快上示波器!

网友:
发送太慢了吧,MCU没有做判断标志?

网友:
串口时钟设置不正确

网友:
传送太快了吧!每发送一个字节要判断是否发送完成,发送完成才能接着发送下一个字节的,我刚开始也是只能一次发送一个字节,后来加了延时发现没问题,经过检查才知道错在这里

网友:
现象来看是传送太快,用DMA吧,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