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7805发热严重呢,有没有什么好的替代原件或者电路啊??

楼主(2012-07-31):
要求稳压5V 工作电流在最大值1-2A

网友:
LM2576-5.0  3A

网友:
1A的电流不煮鸡蛋才怪呢,那么大的电流用DCDC吧,楼上所说的。

网友:
楼主不是在做小车么,别是直流电机想稳压?

网友:
搞个DC-DC模块,你坚持要用7805除非你前端电压在7V左右,而且散热器功率足够,管子功率足够。就比如前端7V 管子功率的2V x 2A = 4W

网友:
...7805这东西向来是要和散热片搭配的

网友:
了解一下开关稳压和线性稳压

网友:
看一下这个适合你不。

网友:
DCDC效率高。7805简单可靠,但需要较大的散热版。而且输入电压不能太高。

网友:
1~2A  。肯定发烫啊。。。如果是1~2A的电流的话~~~建议使用脉宽调制的电源A0Z1014  最大5A的输出。效果很不错的,能效也蛮高的,我们公司一直用的蛮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热心解答啊.小弟受教了

网友:
对纹波不敏感的话换开关电源吧!

网友A:
推荐你一款芯片吧,9300急速的瞬态相应,1%稳压精度,3A的电流设计。

网友:
4元的零售价格,通信设备电源变换器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一款芯片吧,9300急速的瞬态相应,1%稳压精度,3A的电流设计。

什么9300啊,说具体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9300啊,说具体点啊

上传具体的文档,供大家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