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GT ISP下载器无法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使用的下载器是

驱动已经成功安装(xp系统)

但是在AVR STDIO软件里面怎么选择呢????
JTAG的方式不对吧,总是提示failed

请问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软件用错了,请在官网下载ISP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用错了,请在官网下载ISP软件。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用错了,请在官网下载ISP软件。

大哥,这个软件对吧
FLASH和EEPROM 所需要的下载文件在那里找呢??

都是HEX文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软件对吧
FLASH和EEPROM 所需要的下载文件在那里找呢??

看来lz真的是小菜鸟啊,文件是需要你写程序编译好才有的,后面那个情况好像是没有连接目标板吧。

楼主:
已经写好了程序,发现了HEX 和EEP文件,但是还是同样的错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写好了程序,发现了HEX 和EEP文件,但是还是同样的错误啊

应该是硬件问题,确定下那6根线都接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硬件问题,确定下那6根线都接对了没

传说中ISP下载器上面有个VGT引脚给和LGT芯片的那个引脚连接呢???
多谢大哥了,我会将自己的错误总结到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说中ISP下载器上面有个VGT引脚给和LGT芯片的那个引脚连接呢???
多谢大哥了,我会将自己的错误总结到 ...

请问哪个脚标的是VG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个脚标的是VGT?

我买的是下载器,我承认我买错了,只能将错就错了,只要能下载程序就好
这个是我买的
背面有个引脚是VTG
是2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下载器,我承认我买错了,只能将错就错了,只要能下载程序就好
这个是我买的
背面有个引脚是VTG

VTG?  V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TG?  VCC吧?

不是啊,确实是VTG
而且我的芯片有单独的1117供电

网友D:
vtg是目标芯片的vcc,新版的可以输出3.3v的,如果目标板已经有电源可以不接的,建议检查其它信号线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vtg是目标芯片的vcc,新版的可以输出3.3v的,如果目标板已经有电源可以不接的,建议检查其它信号线连接是否 ...

这样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