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价格贵不贵?

楼主(2012-07-31):
比如8位的,20脚或者28脚封装,5V供电,带4路以上ADC,带UART,最好有内部时钟,1000PCS,单价多少能搞定?

网友:
理论上不贵,不过价格这个东西和供货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不懂行情 的路过

网友:
,学习的成本和维护的成本,也要算进去 的,

网友:
昨天买的,供参考。

网友:
这个要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型号,不过,PIC比较稳定

能推荐个便宜的型号吗?

比如8位的,20脚或者28脚封装,5V供电,带4路以上ADC,带UART,最好有内部时钟

网友:
20PIN  pic16f1829-i/ss
28pin  pic16f1936-i/ss

网友:
几块钱的PIC现在也一堆了

网友:
功能完全使用,而且便宜,dsPIC系列的也不错

网友:
比如8位的,20脚或者28脚封装,5V供电,带4路以上ADC,带UART,最好有内部时钟,1000PCS,单价多少能搞定?
20脚:PIC16F1507,PIC16F677,PIC16F689等等  价格3元左右吧,要看所用什么封装,以SSOP为主
28脚:PIC16F723A,PIC16F1933等等,价格也是三四元左右,封装也是SSOP用的居多,723A SSOP的3元多点
可加Q:820952905交流了解

网友B:
STM8S103F2价格2元以内

网友C:
顺便问一下,PIC单片机相对其他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PIC单片机相对其他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啊

稳定,抗干扰强

网友:
20pin的可以看看PIC16F1829的,28pin的可以看看PIC16F1936的,这两款都比较成熟的

网友(2012-08-30):
请问同样是28脚,pic16f876 和 PIC16F723A,PIC16F1933 等芯片的区别是什么,为何一个要十元以上,后面的只有几块钱。

网友:
为何一个要十元以上,后面的只有几块钱

newer and more powerful chips tend to be cheaper.

网友:
PIC的货源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2013-05-25):
最近准备用PIC

网友:
如果用到乘法运算比较多,可以选18系列的8位单片机,带乘法器,更成熟,也只要4~5元。尺寸只有4×4mm。

网友D(2013-09-23):
PIC的ADC精度如何?比如PIC16F1782?能够直接使用热敏电阻作测温写入片上的EEPRO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C的ADC精度如何?比如PIC16F1782?能够直接使用热敏电阻作测温写入片上的EEPROM吗? ...

PIC ADC精度很高,如果硬件设计到位10位ADC可以做到9位精度(最后一位误差),EEPROM是可以写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8S103F2价格2元以内

ST的8位机性价比也很不错。

网友:
PIC16F723或726,已经满足要求了.

网友:
意法半导体的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网友:
STM8没有PIC稳定,亲自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