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har bdata flag=0; sbit FF=flag^0; 和bit FF=0;两种定义哪种好?

楼主(2012-07-31):
uchar bdata flag=0;
sbit FF=flag^0;  和
bit FF=0;两种定义有何具体区别

用哪种好

网友A:
都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吧

他们的地址分配呢? 现在程序写的标志位都不够用了,多定义一个标志位  程序就出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的地址分配呢? 现在程序写的标志位都不够用了,多定义一个标志位  程序就出乱 ...

第一个是人为指定的,第二个是自动分配的吧

网友B:
相同点:把它当成一个位变量使用时,全相同。
不同点:
1.第一种占用一个字节;第二种占用一位.
2.第一种是先由编译器在可位寻址的空间里分配一个字节,然后变量FF占用该字节的第0位;第二种是由编译器直接在可位寻址的空间里分配一个位。
3.第一种还可以定义flag中的其他位,使用类似于C语言的位域;第二种仅仅是一个位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人为指定的,第二个是自动分配的吧

他们的地址都是  在
20---2F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同点:把它当成一个位变量使用时,全相同。
不同点:
1.第一种占用一个字节;第二种占用一位.

第一种还可以是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啊,不一定在位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的地址都是  在
20---2F吗

你想想

sbit LED = P1^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还可以是可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啊,不一定在位段

uchar bdata flag=0
这个不可能会到特殊功能寄存器里面去的,不然程序还不乱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har bdata flag=0
这个不可能会到特殊功能寄存器里面去的,不然程序还不乱套啊? ...

额,我理解错了

我理解为比较bit 和 sbit 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