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陀螺姿态算法请教

楼主(2012-07-31):
我现在使用L3G4200陀螺做姿态显示,用四元数做姿态解算,单独一个轴转一个角度再转回来角度基本正确,但是三轴一起一阵乱动后姿态就不对了,这是否就是陀螺漂移的原因还是算法的问题?

网友:
你怎么积分的?

楼主:
我没有积分,用四元数计算。读到数据后乘上采样周期再进行四元数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积分,用四元数计算。读到数据后乘上采样周期再进行四元数更新。

就是指怎么“更新”的?
要用到四元数乘法,可能公式打错。

网友:
看你所说的幅度有多大吧,如果不是很大是很正常的,要是准确的话我还要加速度传感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