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8C/1B R5F211B4 SPI的例程

楼主(2012-07-31):
最近在用R5F211B4的SPI,搞了好几天都没有效果,谁能给一段参考代码,让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楼主:
现在用软件模拟了个SPI,先凑合用了,硬件的SPI怎么调都没有反应,硬件的SPI有人用过吗?

网友A(2012-09-20):
例程能共享下不楼主?教我软件调试下....初学者很多都不懂!我的扣扣是9948818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能共享下不楼主?教我软件调试下....初学者很多都不懂!我的扣扣是994881821 ...
/*****************************************
功能描述:SPI指定地址写1字节数据
参    数:uchar add     目标地址
                  uchar data        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SpiWriteAddressData(uchar add, u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nSET_CLR;
    add = add | 0x80;          //写操作
    for(i=0;i<8;i++)           //先写地址
    {
        if((add&0x80)==0x80)
            SDI_SET; //DIN=1
        else
            SDI_CLR; //DIN=0
        DelayUs(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SCLK_CLR;    //CLK=0
        add = add << 1;
        DelayUs(1);
    }
    for(i=0;i<8;i++)           //再写数据
    {
        if((data&0x80)==0x80)
            SDI_SET; //DIN=1
        else
            SDI_CLR; //DIN=0
        DelayUs(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SCLK_CLR;    //CLK=0
        data = data << 1;
        DelayUs(1);
    }
    nSET_SET;
}
/*****************************************
功能描述:SPI指定地址读1字节数据
参    数:uchar add     目标地址
返 回 值:指定地址数据
*****************************************/
uchar SpiReadAddressData(uchar add)
{
    unsigned char i,data;
    nSET_CLR;
    add = add & 0x7f;          //读操作
    for(i=0;i<8;i++)           //先写地址
    {
        if((add&0x80)==0x80)
            SDI_SET; //DIN=1
        else
            SDI_CLR; //DIN=0
        DelayUs(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SCLK_CLR;    //CLK=0
        add = add << 1;
        DelayUs(1);
    }
    data = 0;
    for(i=0;i<8;i++)           //再写数据
    {
        DelayUs(1);
        data = data << 1;
        SCLK_SET; //CLK=1
        DelayUs(2);
        if(SDO_H)
            data++;
        DelayUs(1);
        SCLK_CLR; //CLK=0
        DelayUs(1);
    }
    nSET_SET;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