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老师教材第84页 例程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研究了一下例子 7.9 a b 互相交换值的问题
在一个 begin-end 块里面有四句话:

always @ (posedge clock)
begin
    temp_a = a;
    temp_b = b;
    a = temp_b;
    b = temp_a;
end

书中说是begin-end 四句话  按顺序执行,我理解的是  一个时钟上升沿执行一句话,然后我在modelsim中验证波形:
如图,说明了一个时钟周期就完成了,请 大家解释一下,谢谢了,怎么就在一个时钟周期 完成了 交换

网友:
据说FPGA是并行的
单片机是串行的...

网友A:
是不是写成 “<=” 了?还有c和d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写成 “

教材上写的是阻塞赋值,不是 <=, 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是一个时钟周期内按顺序执行的四句话 就都执行完了,按照什么顺序 具体依据是什么?c d 只是 模块的输出,交换是 a b  temp_a temp_b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