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小清闲7:2440+ucos+emwin5.16 界面确实好看多了!

楼主(2012-07-31):
看到坛里有人移植了emwin看着手痒,我也把他弄到的我的2440开发板上,由于2440是内部lcd控制器,显存是在RAM中,所以移植起来非常简单,基本上我只改可几行代码就跑起来了,开了mmu,速度很快! 可惜的是自带的demo程序演示显示不全,有些demo是花屏的,有些又是显示正常,纳闷了,不知道是移植不全还是什么原因,如果说移植不全,那为啥我调用gui函数显示文字,gui,bmp等都正常?先不管了 ,本想连汉字显示也弄上去,无奈自带的汉字转换工具居然是demo,只能看不中用,生成的字库是乱码 ,没办法,把ucgui3.98用的汉字库弄了进去,发现显示单个字符时正常的,但是显示string的时候只显示一半 ,有点晕晕的,懒得搞了
上代码,有兴趣的接着往下搞吧

网友:
马克一个

网友A:
哈哈哈,我的中英混排都是可以的,显示一切正常,不过不能使用segger自带的工具,需要使用第三方的工具才可以...

手机拍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的中英混排都是可以的,显示一切正常,不过不能使用segger自带的工具,需要使用第三方的工具才可以.. ...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字体生成工具?能放上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字体生成工具?能放上来吗?

工具来了,里面还有源码,不过是Delph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来了,里面还有源码,不过是Delphi的

用了下你的工具,生成的字库跟我在网上找的是一样的,还是显示不全,其实也不是显示不全,有点怪,你看下图:

上图是你的软件生成,可能是字体设置比较小,红框部分string一半在上面了,下面一半空了

这个是我的字库,实际效果其实跟你生成的那个一样的,只是我的字体比较大
红框部分是string显示

GUI_DispStringAt("12345你好啊啊啊啊",0,0); 显示函数用的是这个
如果让的Y坐标往下就正常了, GUI_DispStringAt("12345你好啊啊啊啊",0,15); 效果如下图

从上面可以看出,用dispstring函数和用dispchar函数显示前者整体上移了半个字左右(看第一行)
但是用UCGUI3.98的时候string坐标为0,0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这是为何?是这个emwin516的问题吗?

我这里没有你那个emwin514,方便的话麻烦您发上来让我试试吧,我用的是2440,库名字是GUI_ARM_L.lib
你到你的keil安装目录帮看看有没有,谢谢

网友:
手上有tq2440没时间折腾,帮顶兼记号

网友:
暂时下载不了。

网友B:
下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不了啊

应该是论坛的问题,你看那个下载次数已经是38了,说明曾经是可以下载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下不了,你可以向莫大报告!

网友C:
遇到 同样问题,用GUI_DispString()或GUI_DispChar()显示单个字符时,有的字符显示不了,有的显示不完整。而用GUI_DispSting送多个字符串显示完全没问题,现在还在纠结中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 同样问题,用GUI_DispString()或GUI_DispChar()显示单个字符时,有的字符显示不了,有的显示不完整。 ...

可否上传当初工程,供大家下载,现在楼主位的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 同样问题,用GUI_DispString()或GUI_DispChar()显示单个字符时,有的字符显示不了,有的显示不完整。 ...

奇怪,我和你正好相反,dispstring不正常,dispchar反而是正常的,你是用arm9还是cm3?

网友E:
呵呵,图片都挂了,没看到。用NXP提供的字体工具啊,那个是正式版的,不是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图片都挂了,没看到。用NXP提供的字体工具啊,那个是正式版的,不是demo~ ...

麻烦你放上来吧

网友F:
放上来了NXP
http://www.lpcware.com/projects_list_page

网友:
图片挂了,一张都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看不到图,也下载不了

网友:
看到不到图片

网友(2012-09-09):
下不了了

网友G(2012-10-29):
帮顶,厚脸皮叫楼主发了,顺便上传上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帮顶,厚脸皮叫楼主发了,顺便上传上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下

谢谢,一觉醒来,小清闲系列都被戳上精华印了,真是意外!

网友:
又嫖又赌,光宗耀祖;
赌光输光,身体健康;

网友:
我还在学习  呵呵 这个资料很不错 虽然目前我还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上传当初工程,供大家下载,现在楼主位的下载不了。

现在项目是公司开发项目,不能直接共享,项目完后重新移植个再分享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我和你正好相反,dispstring不正常,dispchar反而是正常的,你是用arm9还是cm3? ...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底层驱动导致,修改了硬件初始化的函数后解决!

网友(2012-12-26):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的中英混排都是可以的,显示一切正常,不过不能使用segger自带的工具,需要使用第三方的工具才可以.. ...

你那个中英文的能否放到控件中显示中文,请指教下

网友:
谢谢,标记一下

网友:
ebwin和ucgui有啥区别,本人只在stm32弄过ucgui

网友:
好东西,正准备也搞到2440呢

网友(2013-04-19):
真的是个精华帖  顶起

网友:
mark! 下载和ucGUI比较一下。

网友:
这个很帅,收藏

网友:
相比uC_GUI的demo加了地图

网友(2013-05-28):
mark,以后备用

网友:
不错不错,2440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以学习的

网友:
2440 手头正好有块!!也练练

网友(2013-09-02):
引用 网友F:
放上来了NXP
http://www.lpcware.com/projects_list_page

很多工程,到底那个是咧···没没学过arm。都不知道 怎么把 移植好的ucosiii 和 emwin 结合起来···也不知道 看那一部分·

网友(2013-11-01):
楼主在吗?可否给下联系方式,有点问题想问问。很简单的问题,不耽误时间的。我的QQ是475094808

网友H:
请问楼主是如何在KEIL下给nandflash下载程序的啊?急,还请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是如何在KEIL下给nandflash下载程序的啊?急,还请不吝赐教啊。

没下到nand,都是在ram运行,用jlink可以下nand,论坛里有贴介绍过,你自己搜索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下到nand,都是在ram运行,用jlink可以下nand,论坛里有贴介绍过,你自己搜索看看 ...

你好,能问下emwin和GUI的区别在哪儿吗?望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能问下emwin和GUI的区别在哪儿吗?望回答

emwin是ucgui的升级版,可以这么认为

网友J:
9G10上也实现了 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9G10上也实现了 效果不错

不错,你的字体是外部sd卡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你的字体是外部sd卡的吗?

是的 外不SD卡内的FAT32文件系统内的 TTF字库和点阵字库

网友:
非常棒,等这几周忙完了,也来试试。

网友K(2014-01-02):
jlink调试跑不起来哦 ,不知道怎么设置,楼主是下载到NORflash里去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jlink调试跑不起来哦 ,不知道怎么设置,楼主是下载到NORflash里去的么?

可以用,注意设置ram.ini初始化文件,在debug选项里面

网友:
楼主,你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中去,那么掉电之后数据也就丢失了,也就是程序不能重新开始运行了
那我要是想像传统的51程序那样,一次性下载进去之后,然后可以掉电,上电之后还可以运行的话应该怎么弄呢?
据说是把数据存到NAND Flash里面,然后开机之后是直接将NAND里面的程序复制到SDRAM里面执行的,
是有这样的事么?那程序应该怎么写呢?下载的时候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L(2015-12-01):
楼主,我在参照你的程序移植,emWin相关文件是在mdk那里拷贝出来的,但这里报错了,其中 #define PALETTE 0x4D000400
#if defined(PALETTE)
    LCD_SetLUTEx(0, PALETTE);
  #endif
报错信息
..\emWin\Config\LCDConf.c(141):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int"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LCD_PHYSPALETTE *"
搞不明白为什么你的不会报错,我的就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在参照你的程序移植,emWin相关文件是在mdk那里拷贝出来的,但这里报错了,其中 #define PALETTE 0 ...

自己复制出来的emwin要看好名字,有M3,M4,ARM等版本,不同版本不能混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自己复制出来的emwin要看好名字,有M3,M4,ARM等版本,不同版本不能混用

版本留意了,和你的一样,GUI_ARM_L.lib
还有,我下载了别人的mini2440 emWin工程,也是把这段屏蔽掉了#if defined(PALETTE) LCD_SetLUTEx(0, PALETTE); #endif,不屏蔽的话和我的报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版本留意了,和你的一样,GUI_ARM_L.lib
还有,我下载了别人的mini2440 emWin工程,也是把这段屏蔽掉了#i ...

你哪个错误只是个数据类型不一致的错误,你看一下原理,到底是用那种类型,然后自己转换处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