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关c8051f040 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给位高手,小弟做了个c8051f040的CAN总线程序,想一次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多字节数据。现在的感觉是当上位机用RS232转CAN总线转换器用串口发送多字节数据时。单片机CAN总线一直重复进入中断,直到接收完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后才进入主程序执行操作。
因为CAN一次最多接收8字节数据,我的思路是在接收程序里一旦接收完8字节数据就置一个标志位,然后去主程序执行操作。但测试结果是只有接收完所有数据后才会跳到主程序。
请教大家,我要怎么做才能实现CAN总线的多数据接收的操作。

网友A:
两个8字节数据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8字节数据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就行了啊

你好,我用的是RS232转CAN的转换器,他工作原理是发送8字节数据,多的数据组成第二个包在接着发送。我现在程序里的现象是我发16个字节时,这16字节能正确接收。我发送24字节时前面的8字节数据正确,后面8字节数据被最后面的8字节覆盖了。比如我发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时, 能收到00 01 02 03 04 05 06 0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中间的8字节收不到。

网友(2013-09-22):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RS232转CAN的转换器,他工作原理是发送8字节数据,多的数据组成第二个包在接着发送。我现 ...

楼主我的现象跟你的一样了,中间八个字节覆盖掉了。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RS232发的 以16字节为单位裁剪  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