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提供重打标服务不?

楼主(2012-07-31):
LGT提供重打标服务不?

比如我上面不想让其印LGT,而想印其它的字符.比如印RELTEK....

网友:
呵呵,这个好,不过估计价格不少吧

网友A:
只要有量估计什么都好办,没量5块钱一片都懒的理你

网友:
上某些量大,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量估计什么都好办,没量5块钱一片都懒的理你

恭贺LGT市场拓展的成果 !             看到了还有人不了解AM老板的市场头脑!

网友B:
只要你有量,印你名字都可以,本周一参观了一个半导体大厂,参观了其中两个厂房,一个生产芯片,一个生产电阻电容的,收获很多呀!

网友:
如果楼主有迫切的需求,建议可以联系下有没有不打标的卖,花个几分钱一片让人帮你打,想打什么就打什么,最坏的办法就是先把原来的丝印磨掉,再打标。

现在IC的翻新技术不是一般的牛叉,真佩服中国人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
回6楼  ITOP      :    本周一参观了一个半导体大厂,参观了其中两个厂房,一个生产芯片
是做ATMEG48PA的?做ATMEGA8A的?

网友:
ls我手里还真有10多片STC的没打任何标识,老姚真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有量,印你名字都可以,本周一参观了一个半导体大厂,参观了其中两个厂房,一个生产芯片,一 ...

我想在TI的2812上打印我的logo也可以?是不是就是让工厂给我订座一批?

网友:
可以的,这样的服务就是传说中的客制品,那需要相当的量啊!

网友:
有人专门给ic打标的,先打磨掉,再激光打标,几分钱一片吧,看量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只要有一定的量(50K)以上是可以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一批无字无标的,价格可以稍微贵一点

网友:
应该考虑,无标的产品,这个市场很大,价格就不要提了,本来没打标,已经成本就低了,减少客户的打磨芯片的麻烦

网友:
有量就好办。。。。

网友:
破解牛人都看电源管脚,复位脚,OSC引脚来判断芯片型号了!所以你需要买裸片来自己封装,或者直接绑定在PCB上!

网友:
打标没用的。。。查下晶振 电源引脚,以及下载接口形式。一查就知道是啥芯片了。

网友:
可以考虑出无字无标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问过了,在这里总算有个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联系我。139025800 119。

价格看你的数量要求。如果只要一片,200元就行。如果50K, 不用加钱。 ...

50K目前明显没有这个胆啊...

网友:
STC的老姚经常提供无任何标识的mcu,阿莫也可以试试,保密工作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