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标称电压为什么是4.8V和7.2V呢?

楼主(2012-07-31):
    如题。请大家讨论。
    做机器人或玩航模车模的,都会关心一个问题,7.4V的2S动力锂电,能直接接舵机吗?

网友:
这电压应该是从镍电以1.2为基数来的吧。
不应该担心电源有小偏差的问题,都是很宽的适应范围,模型类的供电本来就是上下忽悠很厉害的。

楼主:
    对,就是按镍电:4节X1.2V=4.8V,6节X1.2V=7.2V来标的。
    镍氢充满后可以有1.4V,这样6节算出来有8.4V了。所以有人因为担心2S的动力锂电7.4V的电压会烧舵机,想方设法用DC-DC或者7805降低到5V再给舵机用,这样做实在有些多此一举了。

网友A:
做过飞思卡尔的都有经验   电池充满了都8V以上的!  我们上场比赛都用8.2-8.3V的    平时电池用到7.8V以下就直接拿去放电了

网友B(2012-10-03):
引用 网友A:
做过飞思卡尔的都有经验   电池充满了都8V以上的!  我们上场比赛都用8.2-8.3V的    平时电池用到7.8V以下 ...

窜了几个二极管降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窜了几个二极管降压的

那样对我们来说就是用了没电的电池去比赛。。。。

网友(2014-12-24):
辉盛的也有额定6v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