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能够使用USBasp对LGT8F08A编程?

楼主(2012-08-01):
如题。手边只有USBasp,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不可以不可以

网友:
只能用编程器啦

网友:
楼主应该多看看LGT这个版块,都有这方面知识的!
多看看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
等官方公布编程协议后可以修改USBASP的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