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上nrf24l01的资料,再提下调试问题,有经验的人请进

楼主(2012-08-01):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主程序,就是发过去一个数,接收端接受led亮。发送端和接收端给电,在相隔很短的距离,大约5厘米,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接受到,而且断开发送端,led也会持续亮一段时间,小弟不是太明白,请各位指教。附上发送端的主程序和接收端的主程序。
这是发送端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xBuf[2]={0};
    init_NRF24L01() ;
        TxBuf[1] = 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6000);

        while(1)
        {
                    TxBuf[1] = 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TxBuf[1] = 0x00;
     }
}
这是接收端的程序

void main(void)
{        int i;
        unsigned char RxBuf[2]={0};
    init_NRF24L01() ;
        P2=0xff;
//***********************************************************************************************
                while(1)
                {
                for (i=0;i<20000;i++)
                {
                           Set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Buf[1])
                         a=0;
                        else
                            a=1;  }

        }
                  }
希望大神不吝时间多多指教!

楼主:
占着沙发,坐等高手

网友A:
SetRX_Mode();可能会打断正在接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RX_Mode();可能会打断正在接收的数据。

那怎么改呢?我看很多程序都这么写的

楼主:
又一个资料

楼主:
没人理,再来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改呢?我看很多程序都这么写的

这要看SetRX_Mode();内的具体内容,建议将这一句提出来放到while(1)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SetRX_Mode();内的具体内容,建议将这一句提出来放到while(1)之前

嗯,那我先试一下。如果成功那感激不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接收模式不要放在while循环内吧,只是作为接收端的话初始化设置一次就行了。这两天也在看NRF24L01 ...

那可以把帮我把程序改一下吗?我赶脚把setrx-mode放while前面也没用啊

网友:
程序写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C:
#include"lcd1602.h"
#include"NRF24L01.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5,0x15,0x1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该地址是指通道0的地址吗??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是否以确定发送与接收的数据宽度一样??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是否以确定发送与接收的数据宽度一样??
uchar RT_flag,flag_t;
uchar m,x,y,z;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sbit  P37=P2^1;
sbit LED1=P2^2;
sbit LED2=P2^3;
/**************************************************
函数:SPI_RW()

描述: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
        读出一字节
/**************************************************/
//是不是接收端与发射端都要用到这个函数,读出的字节是否为状态字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

/**************************************************
函数:SPI_RW_Reg()

描述: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是不是通过写地址确定寄存器,然后向其写数据??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Read()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为什么送一个0就可以读回一个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
函数:SPI_Read_Buf()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
        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Write_Buf()

描述: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
        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RX_Mode()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Delay_50us(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

/**************************************************
函数:TX_Mode()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与接收地址一样)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前以定义BUF数组发送数据4字节,写数据用于发送模式)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Delay_50us(1);
}
/**************************************************/

/**************************************************
函数: init_io()

描述:
    初始化IO
/**************************************************/
void init_io(void)
{
        Delay_50us(1);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与接收地址一样)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发射端设置0通道接收应答信号)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
/**************************************************/
/**************************************************
函数:CheckButtons()

描述:
    检查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发送一字节数据
/**************************************************/
void CheckButtons()
{
         if(!P37)                            // 读取P3^0状态
        {
                Delay_ms(5);
                if(!P37)                            // 读取P3^0状态
                {
                        TX_BUF[0]=x ;          // 数据送到缓存 (uchar DATA = 0x01;)
                        TX_BUF[1]=y;
                        TX_BUF[2]=z ;          // 数据送到缓存 (uchar DATA = 0x01;)
                        TX_BUF[3]=m;
                        flag_t=1;
                        LCD_Write_Char(4,0,table[x%16]);
                        LCD_Write_Char(4,1,table[y%16]);
                        LCD_Write_Char(14,1,table[flag_t]);
                        x++;y++;z+=2;m+=3;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while(!P37);

                }
        }
}

/**************************************************
函数:main()

描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io();                        // 初始化IO
        LCD_Init();
        EA=1;
        IT0=1;
        EX0=1;        //用于中断发送
        RX_Mode();                              // 设置为接收模式
        LCD_Write_String(1,0,"Xt=");//发送的
        LCD_Write_String(7,0,"Xr=");//接收的
        LCD_Write_String(1,1,"Yt=");
        LCD_Write_String(7,1,"Yr=");
        while(1)
        {

                CheckButtons();//按键扫描  是否发送
                if(flag_t)         //用于中断发送
                {
                        RT_flag=1;
                        SPI_RW(FLUSH_TX);
                        TX_Mode(TX_BUF);
                        Delay_ms(1);         //延时是必要的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
        }
}

void _IRq() interrupt 0          //发送与接收交替
{
        switch(RT_flag)
        {
                case 1 : //发送
                {        LED1=0;Delay_ms(10);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
                                SPI_RW(FLUSH_TX);  //(清除TX FIFO 寄存器应用于发射模式下)
                        }
                        if(TX_DS)
                        {
                                flag_t=0;
                                LCD_Write_Char(14,1,table[flag_t]);        LED1=1;
                                RT_flag=0;        //下次转为接收标志位模式
                                RX_Mode();        //并设置为接收模式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         break;
                case 0 :  //接收
                {        LED2=0;Delay_ms(10);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LED2=1;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LCD_Write_Char(10,0,table[RX_BUF[1]%16]);
                                        LCD_Write_Char(10,1,table[RX_BUF[3]%16]);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RQ=1;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lcd1602.h"
#include"NRF24L01.h"
#include "delay.h"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还是看不太懂,我得多学习学习。

网友(2012-08-31):
发送和接收后面加个延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