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FRC522的串口模式

楼主(2012-08-01):
大家好:
     目前我用STM32对MFRC522进行串口模式的操作,网上的资料大多都是SPI模式的,而串口模式怎么也调试不通,哪位仁兄做过这个,能否帮小弟一把:
     大概设计情况如下:
                  1.硬件上将I2C,EA接低电平.
                  2.SDA接CPU的TXD,D7接CPU的RXD.
                  3. 软件上将SPI程序基础上的收发改为串口收发,并将串口输出的寄存器地址也改为00XXXXXXb,10XXXXXXb的格式.通讯波特率采用默
                     认的9600. 其他不变,调试时,串口能够正确的将数据发送出去,但是接收不到RC522的回复。

网友(2015-08-18):
通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读取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A:
终于调通了 uart口需中断接受数据,轮训会出错,现在spi iic uart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调通了 uart口需中断接受数据,轮训会出错,现在spi iic uart都可以

请问你调试通过了是吧?我最近也调试RC522的UART模式。调试许要注意哪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调试通过了是吧?我最近也调试RC522的UART模式。调试许要注意哪些啊 ...

基本功能是可以了,我用uart时需要中断接收,轮询有时候出错

网友:
我中断和轮询都试过了,寄存器读写都没有问题,但寻卡读UID的时候会间隔性失败。这两天很头疼。一直找不到问题。

网友C(2016-01-19):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能是可以了,我用uart时需要中断接收,轮询有时候出错

请教下坛友,RC522采用串口连接时,MX和DTRQ这两个管脚要连接到单片机的IO控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坛友,RC522采用串口连接时,MX和DTRQ这两个管脚要连接到单片机的IO控制吗? ...

当时3种接口由IIC和EA切换,测试3种都ok,所以uart接口时可定是连IO口了,但是应该没有用到,下面io初始化

void USART3_PIN()
{

    /* USART3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以下是我串口的程序、
void UART_WriteReg(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EchoByte;
                Address &= 0x3f;               //code the first byte
                USART3_SendData(Address);
                EchoByte=USART3_ReceiveData();
                USART3_SendData(value);
}

unsigned char  UART_ReadReg(unsigned char Address)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gVal=0;
                RegVal =USART3_ReceiveData();
                Address = (Address & 0x3f) | 0x80;   //code the first byte
                USART3_SendData(Address);
                delay_us(850);                       //²»ÄÜÈ¡Ïû È¡ÏûRESET²»¹ý ̫С»á³öÏÖÊý¾Ý´íÎó
                RegVal =USART3_ReceiveData();

                return RegVal;
}

void USART3_SendData(unsigned char value)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3, value);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0);
}

unsigned char USART3_Receive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RXNE)==SET)
                {
                 TEMP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return TEMP;
}

图片是原理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3种接口由IIC和EA切换,测试3种都ok,所以uart接口时可定是连IO口了,但是应该没有用到,下面io初始 ...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调通了 uart口需中断接受数据,轮训会出错,现在spi iic uart都可以

轮询出问题是因为速度不够吗?

网友(2016-02-27):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模块,能借鉴下你的代码吗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终于调通了 uart口需中断接受数据,轮训会出错,现在spi iic uart都可以

你好 关于rc522串口通信能分享些经验吗

网友:
我能收到回复,但是数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