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了国内厂家的电台4台有3台不能用,请教如何维权?

楼主(2012-08-01):
购买了4台国内某厂家的数传电台,接近万元。结果拿回来不到1天,上电就坏了2台,还有一台只能接受不能发送,只有一台是好的。厂家坚持不肯退货,一口咬定是我们的操作不当导致,请问有何办法维权?

网友:
收集证据,法院解决.

楼主:
坐等有经验人士的建议。

楼主:
不少国内厂家的产品真是让人蛋疼。不好好搞技术,就喜欢旁门左道。

网友A:
估计真的是操作不当,比如你没接天线就发射,烧功放,就会只能收不能发

网友:
大功率数传电台,如果RF输出天线没有接好,会导致驻波烧末极功放管的,这个就算操作不当了。
4台价格还不到1万,这样的机型一般不会自带末极驻波保护电路的,所以要特别小心。

去年开始,我们销售了一些大功率的RF设备,天线包括连接线都是标配,用户如果不要天线,我们就不卖设备,就是防止用户自己弄天线造成损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真的是操作不当,比如你没接天线就发射,烧功放,就会只能收不能发

天线绝对是正常接了的,而且是厂家原装天线。我说的只能接受不能发送,只得是配置的时候,电台只能接受配置信息,不能发送配置是否成功信息。导致无法配置,无法使用。

而且电源本身是防反接的,刚开始第一台坏,还怀疑是我们自己操作不当,第二台仔细检查了以后,仍然完全相同的症状,上电后按通话就烧。

我目前的电源可以提供7安培的电流,电台要求是大于5安培的电流,我怀疑是电源电流不够导致的,但是按理说即使电流不够也不应该烧毁的啊。

网友:
遇到这样的事,也希望看下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以前也碰过不少类似的了,只是金额也不多,最多就是千把块钱,就当打水漂了。这次就是1万元,而且也不是我的钱,帮朋友公司开发产品的,用的是别人的钱,不好跟别人交代。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如果是本地的,如果是有门面的,那最好解决。
去年我买了一个回流焊炉,温控器有问题,厂家推三阻四的,我直接说:从明天开始我雇一个人,去你们那里上班,为期一个月,你看如何。结果第二天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

当然你也可以玩点狠的,把机器拆开,看看到底是啥问题,如果真是他的设计问题,总结一下,发上来,他就别卖设备了。

法院什么的都是扯淡了,你难道要自己再去质监部门做检测?

网友C:
本地还是外地?外面不会先全款吧?本地直接上门。

网友:
山寨厂的山寨产品吧。
你说有通话可按,那该是车台模样的吧。再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地还是外地?外面不会先全款吧?本地直接上门。

是外地的,当时对方就要求款到才发货,发的是全款。刚刚协调了,要求换他们公司其他型号的产品,对方也不肯,反正就说只能返回厂家维修,不能退货,不能换货。听对方的意思是,如果是小问题可以修,大问题的话就不保证了。

楼主:
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1万元打水漂了。真碰上这种完全不把客户当回事的厂家也只能捏鼻子认栽了。

楼主:
由于工期很紧,与厂家协调,让厂家先调2台好的能用的,厂家也不干。你妈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如果是本地的,如果是有门面的,那最好解决。
去年我买了一个回流焊炉,温控器有问题,厂 ...

请教苹果猫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对方的产品是否是不合格产品?或者说本身就没有经过认证的?正规的25瓦数传电台产品应该具备哪些证书?如何知道其不具备生产产品的资格?

网友:
没签合同么? 全款了?
发回去让他们修一下算了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苹果猫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对方的产品是否是不合格产品?或者说本身就没有经过认证的?正规的25 ...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实效发射试验许可》,本地无线电管理部门批。
无线电发射设备核准,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批,网站可以查核准代码。
另外有质监的产品质量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苹果猫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对方的产品是否是不合格产品?或者说本身就没有经过认证的?正规的25 ...

别往这个方向考虑了,电台是需要型号核准证书的,使用电台的单位是需要申请频率的,我估计你们半斤对八两,该有的都没有,所以就别费这个心思了。
既然让修,你就送去修吧,说句实话,如果我的用户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不敢大包大揽,就怕坏的是末极功放,那玩意儿贵的很。而且如果换的是末极,
这个就是无头案了。所以既然厂家愿意修,就赶紧去修吧,尽量减少损失。

你们就没打开机壳看看吗?搞电子的买了别人的设备不打开看看,不觉得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苹果猫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对方的产品是否是不合格产品?或者说本身就没有经过认证的?正规的25 ...

无线发射装置管理很严格的,特别是可以加密的这类装置。估计山寨厂不会达到国家要求。你想举报他们?
使用也是要无委备案交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苹果猫大侠,有没有什么办法判断对方的产品是否是不合格产品?或者说本身就没有经过认证的?正规的25 ...

如果对方没有一些无线电发射设备的许可证,直接去无委会举报,国家对这个管得很严。你懂。

对方既然是玩阴招,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看看这个厂家经常在哪些论坛混,直接拆机上图,说明原因和过程。注意,你必须懂内部原理,能够指出哪些设计不合理。

记得阿莫和米饭的起因吗,迟迟不正面回应技术和材料问题。最后莫大作为一个消费者,不得不去解剖。

当然了,你不可能惹官司的,因为完全作为一个消费者去做的。阿莫之所以摊上这事,主要是人家看上他雄厚的资金。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很少有山寨厂有能力生产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应该具备生产资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