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加密芯片型号

楼主(2012-08-01):
目前项目需求在本地无线通信中,不允许明码发送,要求发送经加密的信号,要求采用硬件加密方式。

其实按我理解,完全可以通过程序加密算法实现,但是要求有硬加密。

以前没接触过硬件加密芯片,我的理解是加解密芯片其实就是一片带加解密算法的单片机,用串口跟我的MCU相连,把我需要发送的字符串发给加密芯片,它会返回另外一串字符串给我,我将这返回的字符串发送出

去,到接收端收到加密的字符串后,在通过加密芯片解密,得到原始欲发送的字符串。有点类似字库芯片的使用,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上查了下加密芯片的资料,大都都是防抄板的,或是用在硬盘加密之类的比较复杂的芯片,

目前需要的只是简单地,一包仅有20字节左右这样的数据包加密用的芯片,越简单、便宜越好。不知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求推荐硬件加解密芯片型号。

网友:
无线的用AES加密啦

楼主:
AES加密稍微知道一点,

但是有专门的芯片做这个吗,要求是要硬件加密方法。

网友:
用FPGA写的应该算硬件了吧

楼主:
其实就是个433M本地传输的东西,要是在上个FPGA的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吧,要是硬件加密得用到这么大件,还是向着改方案方向发展比较合适。

网友:
AES啊,AVR就能做,反正是做给人看的,你懂的。

楼主:
是啊,是啊,不行就最后随便搞个单片机弄个算法得了,RSA、IDEA啥的哪个会简单点、快点,有谁能给点建议不。

网友A:
at88sa,新出的,可以顶一段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8sa,新出的,可以顶一段时间吧

谢了,找资料看看合用不。

网友:
NRF24LE1倒是有AES硬件加密,但不是433M的,NRF9E5S是433m的,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