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现在能跑linux或uclinux的最便宜的方案是什么

楼主(2012-08-01):
RT,不需要接屏,只要串口通就可以了。外围越简单越好,最好双面板。
先谢谢啦!

网友:
貌似君正的能用双面板

网友:
查看源代码里,就有支持的CPU,然后按照CPU找板子

网友(2013-01-12):
楼上说的真好  看源代码就知道支持什么CPU 了

网友(2013-05-15):
BF512,可能成本稍高,ARM7也可以的。这方面台系的ARM有优势。

网友:
N329UXXX便宜的LINUX系统的ARM9的片子。主要是看你需要些什么功能。

网友A:
RT5350F 标准的Linux 假如你能搞定
STM32F103 外扩内存也能跑uC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5350F 标准的Linux 假如你能搞定
STM32F103 外扩内存也能跑uCLinux

巧了。这两样我都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