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tp协议中的持久链接问题

楼主(2012-08-01):
使用RTT建立了一个web服务器。能够正常访问和控制。随着实验的深入,数据量越来越大,现在希望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建立一个持久的链接,就是最开始建立连接,然后双方可以一直互相收发,不需要每次传输都要进行连接-收发-断开的过程,请问大家怎么做呢。

我原本以为在服务器端,处理完数据之后,有一个lwip_close(con);这个函数就是关闭连接的,我将其注释掉, 这样的结果是客户端浏览器不知道我服务器的数据什么时候传完了,所以状态栏一直显示正在下载。

楼主:
想某段时间,RTT分版块还是非常火爆的,现在没落了?

网友A:
TCP支持持久连接?我现在都是每次传送完成就断开连接,然后下次要传送在建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P支持持久连接?我现在都是每次传送完成就断开连接,然后下次要传送在建立连接。 ...

http持久连接,不是有个keep-alive么、、

网友(2012-11-15):
http1.1 的支持长连接!

网友:
关键的,
客户端开启keep alive,
服务端遇到keep alive保持长连接,
服务端往客户端发送数据时,带指定的content-length。

客户端只有收到这么多的content-length才会认为页面已经读取完毕,然后开始渲染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