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问题!!!

楼主(2012-08-01):
STC10F08XE 内部RAM512byte  但随程序增大 ,再多定义一个变量,在KEIL中编译通不过,该如何设置呢 keil中加了补丁,已选择了STC10F08XE    望大虾赐教啊!

网友:
有一些变量可以加idata,如 idata char ...

网友:
STC10F08XE有1280的SRAM,其中idata 256B(内部RAM:0H~FFH),xdata 1024B(内部扩展XRAM:0H~3FFH)

平时习惯 char a(即 char data a),变量a 所在空间RAM:0H~7FH,
char idata a,变量a 所在空间RAM:0H~FFH,
char xdata a,变量a 所在空间XRAM:0H~3FFH,

楼主:
嗯  谢啦! 给最长的那个数组加了i,应经留出很大空间了。但试了有的加 i 或 x 都不行的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难道也与内部使用情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