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台玩游戏的电脑,大家看下配置

楼主(2012-08-01):
CPU: E3-1230 V2
显卡: ASUS EAH6850 DC
主板: 战旗C.Z77 X3 V20(支持双显卡X8 X8 交火)
电源: 海盗船 XC500 V2
内存: 三星黑条  4G DDR3 1600
硬盘: 待定(320G 价格太高,种类少)

主要考虑CPU应付个5年应该不成问题,显卡可以再买个组成交火,所以电源选的大点500W,以后加个显卡也够用.

第一次配电脑,大家看看有什么不足的,欢迎拍砖.

网友:
建议上块SSD  更上一层楼

网友:
牛B的电脑啊 ............

楼主:
主机大概4000多点,SSD等价格再低点作个系统盘

网友:
CPU怎么上这个啊 ,这个价格上其他的怕是要好一些

网友:
我的理想配置是:CPU:AMD960T开核6核U  630元左右;
显卡:1000上下点,具体没定;
主板:华硕的M5A97  550元左右;
内存:三星1600 4G*2套装330元左右;
硬盘:三星830固态64GB  410元左右,有需要扩充1TB的希捷一块;
电源:550W的
显示器:24寸的

楼主:
现在i3, i5 , i7 都集成GPU,现在有显卡,集成的GPU浪费了,网上的测试看比同等价格的i5性能要高些.

网友:
首先看看你要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有些游戏堆外设带来的乐趣比堆主机多得多

楼主:
使命召唤,
魔兽之类的网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命召唤,
魔兽之类的网游

那看来外设没有太大需求 非职业玩家用普通的鼠标键盘就可以了
那楼主你是打算去实体店购买并组装 还是在网上例如X东之类的买配件回来自己组装?

网友:
个人用没必要E3吧,配I7多好啊
现在绝大多数应用程序都只为四核以下的核心优化,单核性能提升才能明显感受到性能变化。所以主频还是王道,选择K系列U超频才有意义。

楼主:
I7都2000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7都2000以上了

你想2k下搞定是吧?

网友:
在我看来, i5比i7好, i7性能过剩了;  其实即使是i3, 配一个好点的显卡, 已经够用了。

楼主:
主机4000块搞定.

网友:
那么高配置,可以游泳了

网友:
其实觉得3A平台也不错,估计会更实惠一点……

网友:
我想知道咱们主站的服务器是啥配置?

网友A:
理解不了,拿个服务器的U去玩游戏……搭配的芯片组对这U支持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了,拿个服务器的U去玩游戏……搭配的芯片组对这U支持也不好

我的电脑就是E3+z77 玩的很好,没有任何不兼容不支持的地方,内存超频RAID交火没有任何问题。本来服务器CPU跟普通民用的差别就不大,生产的时候也都是相同的晶圆吧,只是最后测试封装的时候屏蔽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就是E3+z77 玩的很好,没有任何不兼容不支持的地方,内存超频RAID交火没有任何问题。本来服务器C ...

内存超频、RAID和CPU关系大么?你所说的没有任何不兼容不支持,只是你现在没有发现而已吧?用过多久?玩过多少游戏?新机器用着没问题,过几个月之后就蓝屏死机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些兼容性问题不是马上就能显现出来。

网友:
CPU用i7 2600K4核八线程单核性能好
显卡上GTX560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超频、RAID和CPU关系大么?你所说的没有任何不兼容不支持,只是你现在没有发现而已吧?用过多久?玩 ...

用了四个月吧,没有蓝屏,也没有发现任何不兼容问题。跑3dmark06,cinebench R11.5,AIDA64,superpi没有任何问题。游戏不经常玩,玩过的有WOW,LOL,DOTA,COD3,战地,老滚5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内存超频跟CPU关系当然大拉,好像I的CPU超频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我的机子三星黑条默电超到2000毫无问题,AMD的就比较难超到那么高了。反正我是用的没什么问题,难道是我人品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