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速度是怎么采集的,懂行的进来聊两句

楼主(2012-08-01):
想要做个车载终端,需要采集汽车的速度,那么汽车的速度是怎么采集的呢?
a,常用的比如说自行车速度,应该就是通过一个红外对管频率计采集转速再乘以轮胎周长,这样就得到一个速度
这种做法,得要先知道轮胎的半径,换轮胎就要重新设定参数
汽车上用的是这种传感器么,难道是每辆车都有的?然后用个三通的接口,传感器频率输出一个给汽车速度表,一个给车载终端

b,采用霍尔,轮胎转动,霍尔产生反向电动势,AD采集这个电压,然后根据国家行业标准(假如有的话),查表得到速度,一个电压对应一个速度
这种做法,简单方便,速度准确,而且插上接口就能用,不用每种车都标定轮胎半径。
就是不知道现在行业里有没有这种应用,也不知道现在汽车上用的是这种么

网友:
有速度传感器,但不知道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
变速箱输出轴接传感器,一般都是霍尔开关输出脉冲。
老式的是这个位置输出一个软轴连仪表板,直接推动里程计数器和速度表头。

网友A:
请参考淘宝:行车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淘宝:行车电脑

行车电脑应该只是一个接口,协议通用而已,速度已经采集出来放在协议里了,只需要解析协议就行
和这里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
你从这个接口不是也能弄到速度吗?

楼主:
嗯,也是一个思路
不过这个协议不公开的,不好弄到

网友:
我记得是个脉冲信号,一圈多少个了忘了,还是想办法搞到协议比较好,速度、改动机转速、瞬时油耗……太多的信息了,貌似有接口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也是一个思路
不过这个协议不公开的,不好弄到

好像协议是公开的吧,是不是叫ODBII接口?

网友B:
汽车自己采集是变速箱上的车速传感器,就是霍尔传感器。你自己的设备要采集,也只能考虑从ECU出来的数据了,车型不同,接口不同,协议也不同。

网友C:
通过OBD诊断协议即可Read发动机的所有数据;每辆汽车内都有一个控制发动机单元的MCU,汽车行业叫ECU,国内可以自己做ECU的没听过,基本被德尔福与博士垄断了,吉利、奇瑞、.....等等都是在用国外的ECU,汽车的自主民族品牌基本上空谈而已,控制器自己做不了。
你需要一个转换线,与ECT进行通信,协议是公开的,协议层是一致的,就是物理层及数据链路层不同,有基于Kline的,有基于CAN-bus的;
所有数据解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自己采集是变速箱上的车速传感器,就是霍尔传感器。你自己的设备要采集,也只能考虑从ECU出来的数据了 ...

汽车自己采集的是霍尔传感器?有资料可查么

我一直觉得是采集的脉冲计数传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OBD诊断协议即可Read发动机的所有数据;每辆汽车内都有一个控制发动机单元的MCU,汽车行业叫ECU,国内 ...

谢谢你的回复
OBD诊断协议是:ISO14230-4       FAST INITIAL K LINE   不知道哪里能弄到这个
硬件构架基本确定,现在再加can或者kline估计来不及,接口只留了计数器接口,AD接口和UART接口

网友:
速度传感器最大的问题:如何确定传感器的参考系?比如一辆车在地面上的时速是50,但是在另一参考系上的时速是60,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网友:
1、别人允许你在他们的车轮上加个安全系数(危险系数)未知的东东么?若我是车主,你那东西得有国际安全认证,我才敢让你加
2、如果有个串口,还不如直接挂个GPS测速,1m/s的精度还是有的,就是怕遮挡,无信号

网友:
并不是所有车子都有OBDII的!

网友:
关注下汽车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自己采集是变速箱上的车速传感器,就是霍尔传感器。你自己的设备要采集,也只能考虑从ECU出来的数据了 ...

公司以前做汽车记录仪就是采用加装霍尔传感器到变速箱上的,那东东市场上有现成的。

网友D:
想成本低,就取仪表盘的车速脉冲,做计数器来算出速度和里程。预留步进调节的按钮来适应不同的车型。
6年前买了个HUD车速表,就是这么做的。好在我的车可以从收音机后面接口取得车速脉冲,安装简单多了,不用拆仪表板。

网友:
现在的很多车都是总线型的,仪表都是通过总线协议获取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成本低,就取仪表盘的车速脉冲,做计数器来算出速度和里程。预留步进调节的按钮来适应不同的车型。
6年前 ...

我最终估计得用这个方法,谢谢

所有的车,应该都有一个车速脉冲信号吧?可能信号线的安置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