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995舵机

楼主(2012-08-01):
请问MG995舵机可以连续向一个方向运动吗? 一点一点地动

楼主:
连续的一定占空比的PWM,只能让它动一下。。。如果 让它连续动呢?

网友:
加一点占空比,再加一点,持续给它不会动

网友:
小心点用,995内部是正反馈电路,卡了容易烧

网友:
不行你要连续向一个方向动的那种叫 收索舵机。可以向一个转动方向一直运动n圈。普通的私服舵机是不能连续运转1圈的。

网友:
MG995 有角度限制,设置超过范围的角度是过不去的,没有endless模式。

可以用RX28之类的舵机,有endless模式,可以当普通减速电机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