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闪烁控制问题(四个)C8051F020

楼主(2012-08-01):
四个灯,开始以固定频率闪烁,突然随机一个等以1HZ递减频率闪烁.··注意要求随机,大神门这个随机到底怎么弄啊(基于C8051F020)

网友:
好像C语言里有个随机函数

网友A:
Srand   还是rand  忘记了,C里面有这个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nd   还是rand  忘记了,C里面有这个函数的。

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nd   还是rand  忘记了,C里面有这个函数的。

我看了下是RAND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

网友B:
不知道单片机中的随机函数是不是真随机。。你可以用时间做种子,这样出来的几乎就是随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单片机中的随机函数是不是真随机。。你可以用时间做种子,这样出来的几乎就是随机的了 ...

哦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