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关于CC1100组网问题?能否实现CSMA/CD

楼主(2012-08-01):
问点关于CC1100组网问题?如果两个设备同时发送,也就是冲突,那怎么办?

楼主:
补充一点,这网络上有好几个CC1100,有可能会出现同时发送数据情况!

网友A(2014-04-01):
我的想法是如果在一个信道可以用 RTS CTS 来避免这种冲突情况的发生。再在协议里面加入避让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如果在一个信道可以用 RTS CTS 来避免这种冲突情况的发生。再在协议里面加入避让算法。 ...

cc1100 自带有cca机制,你查一下吧,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