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原信号和原信号取反后都送入与门意义?

楼主(2012-08-01):
assign        clk_smp = ~clk_smp_r2 & clk_smp_r1;
自动生成的 rtl图中,红色交叉处是相连了,还是没有相连?

网友:
楼主 不知道D触发器做什么的?

网友:
显然没有相连。一条是比较器的取反输出端,另一条是触发器的输出端。根据两个输出端不能短接的原则可知没有相连。

楼主:
to  二楼,知道D触发器,但放到这里就是不确定 两根线是不是 连在一起了,刚弄FPGA ,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二楼,知道D触发器,但放到这里就是不确定 两根线是不是 连在一起了,刚弄FPGA , ...

很明显没有连接啊  连接了的有电耗,你可以看其分叉的连接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用来检测信号的上升沿的啊!!!

网友:
边沿检测电路

网友:
上升沿检测,从0跳变到1时,clk_smp输出为1,楼主为什么在纠结这个,功能上能实现就行,为什么要纠结于底层的实现呢,底层的实现由好多种呢

网友:
沿监测,那个不是过了一个触发器不是

网友:
确实是沿检测,就是把信号打拍,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