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测量

楼主(2012-08-01):
最近在测电源纹波,在网上找了很多测试的说法,但是现在发现都不怎么对。到现在我都还是不清楚电源纹波是什么。

电源纹波是指什么?
特指220VAC市电对电源的干扰。即测量出来的纹波应该是50Hz,其他平率一律不是纹波。

测量方法
1、示波器设置为:交流 20MHz或更低带宽 高阻抗输入
2、探头与探头地之间回路尽量短,且在探头与探头地之间并联100nF和10uF的电容
3、测量点与接地点距离应尽量短

以上纹波定义和测量方法只是个人观点。
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求各位高手指点、改正。

楼主:
补充一下电源纹波定义
除50Hz以外的高频部分和毛刺不属于电源纹波测量范畴,他们属于EMC的测试的内容。

当然这些定义都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或者听到的

楼主:
看到一个相关的博客http://blog.163.com/wangdan_1985 ... 313200911495059867/

网友A: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假如你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肯定会产生一定的纹波,这个也算电源纹波吧。。。

网友B:
楼主,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电源纹波定义,至少百度告诉我不是你说的那样
http://wenku.baidu.com/view/50f3a68c84868762caaed58a.html
关于测量纹波,百度也有: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668664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电源纹波定义,至少百度告诉我不是你说的那样
http://wenku.baidu.com/view/5 ...

以上定义只是个人看法 不是说在那里看到
另外说明一下 电源纹波不等于纹波
纹波是指直流中的交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假如你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肯定会产生一定的纹波,这个也算电源纹波吧。 ...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 我就不清楚算不算了
有的说算 有的说不算
所以在这里发个贴 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跟贴呢

网友C:
不一定是50HZ吧? 就算你只用工频, 也可能有10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50HZ吧? 就算你只用工频, 也可能有100HZ的...

忘了补充一点  50或者50的谐波

网友D:
测电源纹波,是这样:
将示波器选择AC,20MHZ,现在开关电源大多在100K以上,将探棒一端接地,一端接待测点,采样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调,也可以在有波形后调整到合适观察的大小,测量时可以可以用两条线去卡,也可以选择示波器里面的功能(更准确),一般要求Vripple为输出电压的0.5%-1%。
Ripple是直流中的交流成分,一般要求值要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 我就不清楚算不算了
有的说算 有的说不算
所以在这里发个贴 大家讨论一下  ...

一般要求是出掉示波器表笔的长夹子线后改造成类似图1中的短引线以改善测试中引入的干扰,
图2是长夹子测试的纹波,400MV VPP,
图3是改造后测试纹波,200MV VPP,
图片太多就不一一转过来了,最终的纹波测试方式要看客户要求,一般是短线就可以了。
点我进入世纪电源网相关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要求是出掉示波器表笔的长夹子线后改造成类似图1中的短引线以改善测试中引入的干扰,
图2是长夹子 ...

你好 谢谢支持
看到你拍摄的波形 存在两个不同频率的脉冲 是两个都算 还是两个都不算
一直对电源纹波的概念不清楚  我问过一些工程师 回答都是含糊其辞 说了跟没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电源纹波,是这样:
将示波器选择AC,20MHZ,现在开关电源大多在100K以上,将探棒一端接地,一端接待测点 ...

谢谢支持

楼主:
电源纹波啊 自己支持一下

网友:
开关电源的纹波一般都是由内部震荡电路引起的,你用示波器检测到的纹波频率一般都是和开关电源的震荡频率相等的。。。。
昨天见到一款日本产的DC-DC电源模块,这个模块的输入电压带有70mv峰峰值150KHZ的纹波,结果这个DC-DC模块的输出只有5mv峰峰值的纹波,好牛逼的电源模块。

网友F:
我也是有这个困扰,我公司里面有电镀,镀件是飞机起落架,主要是波音公司的飞机。根据客户给的维修手册里面要求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是电压波动不超过5%,我不知道公司怎么给他翻译成纹波系数不超过5%。而且公司校验处的人过来做校验的时候测纹波就是直接拿FLUKE的万用表交流档测空载电压看交流成分有多少再除以空载直流电压大小。我一直觉得这个测量方式有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提出反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有这个困扰,我公司里面有电镀,镀件是飞机起落架,主要是波音公司的飞机。根据客户给的维修手册里面 ...

肯定有问题,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的是有效值RMS,跟纹波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可以理解成是个稳态值,后者则是个暂态值。再说了,万用表对20kHz以上的频率完全不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有这个困扰,我公司里面有电镀,镀件是飞机起落架,主要是波音公司的飞机。根据客户给的维修手册里面 ...

用万用表来测量纹波   我只能说好牛逼的万用表啊

网友:
接1000pf电容 直接接耳机 听声  哈哈 我的招

网友G:
我个人理解,出处说不出了,纹波时50hz 或100hz等 50或者50的谐波,电源本身开关产生的基波和谐波成为噪声

不是同一个概念,但是一般的电源是吧纹波  噪声的总和作为输出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理解,出处说不出了,纹波时50hz 或100hz等 50或者50的谐波,电源本身开关产生的基波和谐波成为噪声

我都迷惑了 不知道什么是 什么不是

网友H:
按照楼主的说法,凌特几十年的电源都白做了。我们公司各种电源的测试报告也白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来测量纹波   我只能说好牛逼的万用表啊

为了纹波系数的问题实在忍不住了,昨天又去和公司QA 的理论了一下。人家就一句话说我们公司校验部的石油牌的是权威,人家说万用表能测就能测。你有没有什么权威的报告说这种测量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来求教,有没有能提供一份关于高频直流电源纹波系数测量的有权威性的说明。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楼主的说法,凌特几十年的电源都白做了。我们公司各种电源的测试报告也白做了 ...

我说的是我个人看法  所以要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纹波系数的问题实在忍不住了,昨天又去和公司QA 的理论了一下。人家就一句话说我们公司校验部的石油 ...

不好意思 我也在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