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单片机把A/D转换的数据信号如何处理后...

楼主(2012-08-01):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单片机把A/D转换的数据信号如何处理后送到数码管显示的?

网友:
通过显示代码送给led去显示的~~~~~~~~~~~~

网友:
滤波、均值、极值、均方跟、再+ - * / 三角函数 ……

楼主:
不怎么懂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可以用写程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