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路舵机双足!进度

楼主(2012-08-01):
(图片)

楼主:
准备用笔计+WIFI与单片机通信,实时发送舵机数据,单片机总线485方便以后扩展!!

网友:
我好像看到了机器人瓦力

楼主:
是呀!参赛完拉,拉回维修!!

网友:
强大

不过舵机搞机器人。。总感觉像玩具。。

楼主:
谁都知道,如果我有5000元1套的伺服,我也不会用舵机!钱...呀..有时很重要.

网友:
    楼主效率高。
    我的历经很久孕育的双足,这几天还在紧张组装仅完成的双腿结构,整体还很难产,呵呵。

网友A:
    我的双足机器人两腿结构10个自由度,用了6个MG995,2个MG945R和2个MG996R。结构件也是自行设计手工DIY。对所有的舵机内部电路板都进行了4线双电源改造。
    希望我的机器人也能很快走两步给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看起来重心控制的很好啊,可谈下经验喔。

楼主:
当然是降重心是关键,髋部可以窄点,手臂,头用小电机,电池放脚上。  效率高是因为自已有雕刻机,好多件自己-做啦。

楼主:
躯干部分少材料,万能的PCB板上!哈哈,仅差手臂和脚板拉!!

楼主:
电路部分完工!
上面大板17舵机板,下面大板主控制板(收集传感器信息,解码遥控器指令,发送指令)
下面的小板是无线小板,可以接收无线指令!!

网友:
确实太烧钱!!

楼主:
目标控制在1000元以内!不过有点困难!!
舵机50*17=850元
控制板 100元
无线小板20元
余铝合金钣金件,自做未花钱!
舵盘260元
共1230元!

楼主:
足底板做完,背部电路铜柱更一步缩短,电路部分高度更加合理!只待臂部小舵机,舵机单片机准备用avr meage328p,有32K程序存储器够动作数据存储用拉...

网友:
好棒啊!!!静等楼主将视频传上来啊……

楼主:
头部臂部完成!只差手臂!准备电调!

楼主:
硬件完工!开始软件调试!!!

网友:
:
    不错,进度很快。
    多路舵机控制板是自己制作的吗?

楼主:
是的,都是自己做的连U型支架,只有臂部的斜U是外购的,懒得做拉一..

网友:
樓主很用心,幫頂一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参赛完拉,拉回维修!!

敢问什么比赛?

楼主:
石家庄海龙电子城科技达人比赛。

网友:
:
    这个现在进度如何,能走了吗?
    我的多路舵机驱动板还在代码增补调试,要让做好的两腿结构走两步大概还得再等一两周。

网友:
17路,楼主v5

楼主(2012-09-02):
程序还在调试,进度不好说。

网友:
lz你准备悲剧吧,最难的部分在后面,慢慢熬吧。调动作,会死人的

楼主:
谢谢!是这样,煎熬中!!!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推荐找一套上位机或者自己开发一套,不然纯粹在代码中控制参数,真的会调死人的。

网友:
我们今年参加双足竞步比赛,平均速度达到了1M/s,2M的赛道,向前翻三个跟头,向后翻三个跟头,其他的就是走路以及走路和翻跟头的衔接,总时间18.8S,2M纯粹走路在10S左右。

网友:
顶!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
牛人太多啦 说说技术呗

网友:
楼主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楼主,麻烦问一下你是怎样供电的?他跑起来要走多大电流?我要做六足,现在在供电这块卡住了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zNzQ5MjQ4.html
我的双足

楼主:
5v4a的镍氢,锂电就可,程控部分最好9v干电池。您做的很专业!

网友(2012-11-27):
引用 网友A:

    我的双足机器人两腿结构10个自由度,用了6个MG995,2个MG945R和2个MG996R。结构件也是自行设计手工D ...

朋友,控制十几路舵机是不是有专用 舵机的控制软件 啊

网友:
:
    回45楼,舵机命令解析执行代码及上位机控制软件仍在调试完善中。平时工作之余闲暇时间才能断断续续搞,进度很慢。

楼主(2014-07-11):
测试201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4Njk3MTQ0.html

楼主(2014-09-30):
今天改进,多处设计;
脚部侧开窗,胸顶板打孔,加厚胸部后板(3MM厚正好装螺丝)
胸部半9V电池,放在前胸取出,方便更换。
再来个背包,效果就有了。
期望再打印。。。。
十一 参加完北京的创客嘉年华(H034展位)再做了。
http://cn.technode.com/chuangkebjmaker-carnival-2014/
有兴趣的北京来交流下。。

网友:
有意思 机器人迈着四方步

网友:
水平确实很同,需要这样的教程哦.

网友(2015-01-10):
各位大侠,迈步走的时候怎么控制重心呢?

网友:
大侠,你这个机器人做的非常好啊,我想请教下,迈步走的时候重心是怎么控制的?脚踝那个舵机转动?这一堆动作的舵机角度数组是怎么来的?用上位机一点点调试出来的?能不能给简单介绍下调试步骤和方法?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5MTQzOTMy.html
视频如上:
动作要一点点在上位机上调,
方法:吗,先考虑自己是个机器人,如何调重心,再一个桢一个的调试。
走时,不是只有一个舵机,是多个协同,脚,腿,腰,一个个动,反之再一个个调回来。不能一下到位要不,会不稳。

网友:
一个人搞很累吧,艰巨的任务哇。

楼主:
我们是一个团队。不过这里不充许发 QQ。

网友:
双足的难度不知比四足的多多少倍,厉害啊~

网友(2015-08-12):
可以走的很好吗,有时间自己也做个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0NzY3MTM2.html?from=y1.7-1.2
这个走的稳!还会飞!

网友(2016-03-24):
我想问一下:大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舵机呀?给双足机器人做关节的舵机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可以推荐的型号啊??

网友:
跪求楼主的联系方式
希望楼主能对下列问题指导一二:
楼主用的是pwm波控制舵机角度的吗?
这种方式应该不支持关节角速度与角加速度的调节,只能给关节角度,对不对?
有没有相关的步态控制理论,通过调节代码参数,只给关机角就能行走,还是通过调节关键帧得到的步态呢???

楼主(2016-04-25):
是通过关键帧得到步态,这种一般都没有过于复杂的加减速曲线和算法,顶多有个插值。
论坛 不让发QQ,已经私信你
舵机用数字的即可:我用的是RDS3115,用995还是不建议,精度差,还抖舵。入门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