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 请教个小问题? 请问 开关电源 的 交流输入处短路,...

楼主(2012-08-01):
使用开关电源时,  没注意到   输入端 的连接线 在进  开关电源  前  短路了,  一通电  啪得一声  家里就跳闸了。

不知这样  会不会 损坏 开关电源。   还有当时 开关电源输出端 还接了  个 显示屏 , 请问那个 显示屏  会不会受到损坏?

目测 开关电源 好像没烧黑的迹象。

网友:
可能整流管烧了

PS:刚翻看恢复过的帖子, 没有仔细看看描述,以为是开关电源输入级短路,抱歉

网友:
进开关电源前就短路,那就没有电压输入进去,开关电源不会坏的。

楼主:
怎么2位的意见 不一致啊。  到底谁的对啊?   我现在都不敢通电试机。

网友:
你这么纠结有意义吗、无非也就是烧毁一个开关电源。假设他已经烧毁了,那么二次上电不会让他更坏,如果他没有烧毁,你上电就可以正常工作。只要ACDC后边别接其他的东西就好了。

楼主:
关键是我 当时 接了东西。  开关电源 坏了无所谓,  接的东西坏了 就不好了。   我就这一个电源啊, 这个坏了  就不能试  东西 坏没坏了

网友A:
你家里其他电器出故障导致跳闸了,全家的电器都会坏吗?
你都明确了是输入端短路了,那电源坏的可能极小,除非极其不合格。
2楼应该是没仔细看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其他电器出故障导致跳闸了,全家的电器都会坏吗?
你都明确了是输入端短路了,那电源坏的可能极小, ...

输入接反,烧保险,击穿整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反,烧保险,击穿整流管————————

仔细看楼主的描述再回答,虽然那个描述写的乱:

输入端 的连接线 在进  开关电源  前  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楼主的描述再回答,虽然那个描述写的乱:

可能烧入户闸的保险,视短路时间看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烧入户闸的保险,视短路时间看结果----

你能不能好好看看:

啪得一声  家里就跳闸了

网友:
按常理来说,开关电源不可能出问题的,你接的东西更不会出问题。除非短路的瞬间电火花烧坏了板子,你目测都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好好看看:

对不起,我错了。技术菜,您大神级别就别笑话咱了,说楼主位的问题,您请

网友:
楼上您是来赚积分的么? 那您回复一句高手乱入就好了,不带这样把楼主往沟里拉的。

网友C:
三用表测量一下嘛,好坏立刻分曉,那么害怕就別玩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用表测量一下嘛,好坏立刻分曉,那么害怕就別玩电。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工程师做法,前面的光分析也没用,楼主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输入短路烧家里保险 关电源啥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