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的ISP下载器不连芯片都提示正常烧录,程序作者!改BUG!

楼主(2012-08-01):
LGT的下载器不连芯片都提示正常烧录....

08/01/12 19:35:23  写成功,烧录总数:1,失败数:0,成功数:1
08/01/12 19:35:33  写成功,烧录总数:2,失败数:0,成功数:2
08/01/12 19:35:33  写成功,烧录总数:3,失败数:0,成功数:3
08/01/12 19:35:33  写成功,烧录总数:4,失败数:0,成功数:4
08/01/12 19:35:33  写成功,烧录总数:5,失败数:0,成功数:5
08/01/12 19:35:34  写成功,烧录总数:6,失败数:0,成功数:6
08/01/12 19:35:34  写成功,烧录总数:7,失败数:0,成功数:7
08/01/12 19:35:34  写成功,烧录总数:8,失败数:0,成功数:8
08/01/12 19:35:35  写成功,烧录总数:9,失败数:0,成功数:9
08/01/12 19:35:35  写成功,烧录总数:10,失败数:0,成功数:10
08/01/12 19:35:35  写成功,烧录总数:11,失败数:0,成功数:11
08/01/12 19:35:35  写成功,烧录总数:12,失败数:0,成功数:12
08/01/12 19:35:35  写成功,烧录总数:13,失败数:0,成功数:13
08/01/12 19:35:36  写成功,烧录总数:14,失败数:0,成功数:14
08/01/12 19:35:36  写成功,烧录总数:15,失败数:0,成功数:15
08/01/12 19:35:36  写成功,烧录总数:16,失败数:0,成功数:16
08/01/12 19:35:36  写成功,烧录总数:17,失败数:0,成功数:17
08/01/12 19:35:36  写成功,烧录总数:18,失败数:0,成功数:18

根本没连芯片.真无语....

跟踪了下USB数据,巨多的错误传输:

还有,就是下载器上面最起码灯要亮啊...现在是灯也不亮.

楼主:
现在担心是:上位机的修改根本解决不掉问题,而需要更新编程器固件.好像这个编程器没法远程升级吧.如果这样的话,只能返修,超级麻烦.

楼主:
USB设备枚举段的取设备描述符指令(即最基本的USB指令,而非ISP编程器上位机发出)都响应失败!这个问题只能归于固件或驱动问题.
我看了下,驱动用的就是开源的LIBUSB驱动,用的是用户自定义设备类.
即基本只可能是固件问题,此问题我感觉必须修改固件,但我这个怎么办....能远程升级?......

网友A:
“LGT的下载器不连芯片都提示正常烧录....”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进行“操作选择”,如下图:

至于USB什么什么的,偶就是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T的下载器不连芯片都提示正常烧录....”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进行“操作选择”,如下图:

不勾上,不连芯片也不应提示这个.
同时勾上点写的话也提示进入模式失败.而且弹出一个窗口还不够,还要再弹一个....

网友:
可能软件编写没有考虑人性化操作。

楼主:
大家的上面的灯亮不?还有,读数据十次能成一次,但成功的那冲读的数据是错的.每次都不一样.

网友B:
关注中,我也买了新版的,一般用仿真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我也买了新版的,一般用仿真没有测试过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Android客户端 ...

不同计算机表现不同.我的是thinkpad x201i,刚才测试了另一台台华硕的,可以用.
兼容性差!

同时发现另一问题,全球唯一ID变成了全0,新焊上是不是全0.在写了N次FLASH并来回的加解锁后,成全0了.

网友C:
请上官网下载最新的ISP下载程序。如有问题,请提出,我们会尽快解决! http://www.mcugreen.com/?page_id=4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上官网下载最新的ISP下载程序。如有问题,请提出,我们会尽快解决! http://www.mcugreen.com/?page_id=4 ...

硬件USB口接触不良...插计算机一夜今天看无识别设备.挤了下USB口好了!

同时你这个程序仍无法在THINKPAD X201I使用.USB传输出错.

还有,为什么全球唯一ID会变成全0?这样还谈什么加密能力?

网友D:
LGT JTAG 时好时坏,以前不好时断电或重插USB就好,今天怎么也连接不上。然后接ISP又有问题,可阅FUSE,但不能写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T JTAG 时好时坏,以前不好时断电或重插USB就好,今天怎么也连接不上。然后接ISP又有问题,可阅FUSE,但 ...

这种ISP下载器做成产品在阿莫这卖感觉有点侮辱阿莫这个品牌.希望阿莫好好了解一下,毕竟大家都认为阿莫出品必是精品的.

网友E:
  我也遇到不可以烧写的情况了 我是可以烧熔丝不可以烧写程序,一直失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1785-1-1.html

补充下烧写器的那个灯也没有亮过。

网友:
还有个郁闷的就是,
明明是中文版软件为啥搞些鸟语上去?
最气人的就是弹出警告的也是,
欺负我不懂英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不可以烧写的情况了 我是可以烧熔丝不可以烧写程序,一直失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 ...

异常的话会亮一个红灯,
正常的是蓝灯,
电源是绿灯,
颜色是我自己选的,
官方的颜色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没有校验就说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异常的话会亮一个红灯,
正常的是蓝灯,
电源是绿灯,

  嗯 试了一下   官网的前1个礼拜买的, , 烧写成功,绿色灯会亮     失败红色灯,,, 绿色的灯不是很亮,要认真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试了一下   官网的前1个礼拜买的, , 烧写成功,绿色灯会亮     失败红色灯,,, 绿色的灯不是很 ...

你换一个翠绿色的超高亮LED,
保证你刺眼到不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