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星电视接收机的问题,请专业人士给予帮忙,急,谢谢

楼主(2012-08-01):
关于卫星电视接收机的问题,请专业人士给予帮忙,急,谢谢。
用一个1.8米的锅天线(中卫),工程数字机,高频调制器40套中天的,混合器3套中天的,有没有问题?主要是设备品牌品质性能。

楼主:
珠海 中天 这个厂我没查到也不了解

楼主:
最近都忙?自己顶

网友:
你这个是要做什么工程?

网友:
印象中坛友 冷水茶 对这个了解颇深

楼主:
我是要做一套卫星电视接受转40套模拟节目的方案。想了解中天 中卫产品的信誉 质量

楼主:
请坛友们赐教

楼主:
选了彩虹的配置

网友:
没有搞清楚你的工程情况。估计你是要接收40套节目吧?哪些节目?告诉我。

如果是国内的,115.5和125.0上的节目足够。需要至少一口大锅。没有听说过中天品牌的天线,中卫是刚刚的。一个天线一个高频头,双本振单输出,单本振双输出均可。还有若干功分器。

如果是是模拟传输,每一台接收机出来的音视频信号需要一台调制器,每一台调制器的信号最后到混合器,之后还要接一个放大器输送出去。

有点复杂,就是一个小广播站的工程。

楼主:
我的方案就是 小型广播站 输出 模拟信号。谢谢lengshuicha 你说的很专业 很详细。
用了112-650MHZ  44套节目 中间空开 22 频段(商家说防止和空间电视信号互相干扰,我表示不可能强到干扰的程度,最后保留了)。结果做下来发现旧的D9 D5线 质量差 老化(9年了) 高频衰减严重-30db 甚至 -50了 ,最后中间加了两级反斜率放大器搞定(我感觉,情况会继续恶化,走光纤成本上浮4000多就搞定了。最后仍保留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如果大家要做类是的方案,我这里也有一点经验和大家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