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磨CPU就算了,几十块钱的MCU也打磨来卖

楼主(2012-08-01):
把散新当全新卖就算了,竟然连打磨的也拿来卖,芯片ID都读出来了还一口咬定是全新原装。
深圳环亚科技,记住这家黑店。

五楼已上图。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无图无真相  +1

楼主:
好吧,上图。主芯片是TI的LM3S8971,datasheet中这款芯片的device id的part number应该是0xD7,可这块芯片读出的却是0xF2,型号完全不对。

网友:
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A:
那个  我问下  TI的M3  为什么还印着Luminary Micro的标志啊  不是说被TI收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  我问下  TI的M3  为什么还印着Luminary Micro的标志啊  不是说被TI收购了吗? ...

货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批号,现在访问LM的官网,会直接跳转到TI

网友:
我的9B95怎么全是TI的logo?
你那芯片上的字迹清晰,应该不是打磨的吧

网友B:
是否是老片子的原因,试试找对应的老版本PDF

网友:
我的9B96也是TI的LOGO

网友C:
芯片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没有量产的样品,直接问TI,上官网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老片子的原因,试试找对应的老版本PDF

Device ID中还有一个字段Qualification Status,读出的值是0x0,表示这个片子是工程样品(Engineering Sample),可以肯定这个片子来路不正,更别说全新原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功能是否正常?

串口,GPIO,Timer正常,但PWM, CCP, Ethernet这些都不行,其他接口没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ice ID中还有一个字段Qualification Status,读出的值是0x0,表示这个片子是工程样品(Engineering Sam ...

那很可能是悲剧的片子

网友:
“薄利多销”

网友D:
我买的片子都是激光雕刻的字,不是像你上面是白色的丝印,你的估计是很老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片子都是激光雕刻的字,不是像你上面是白色的丝印,你的估计是很老的版本了 ...

请问你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GPIO,Timer正常,但PWM, CCP, Ethernet这些都不行,其他接口没试了

看来这颗芯片真的不是普通的特别,楼主应当要好好的收藏才是..

网友:
深圳元器件黑商家比较多,我也曾经碰到这种情况,准确的说更离谱,焊接之后直接不能下载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在哪里买的?

TB上买过几家都是真货,激光雕的,商标也全是TI的而不是流明

商城买过的记得有继盛达和纳盛达

网友:
你这还好我碰上的更牛,脚位不对还硬上是原装呢

网友:
这是很老的版本了,两年前开始出的都是TI的logo了

网友:
在TB买过几次打磨片的经过.现在的市场好难信得过的.